如何解释这个问题?LED恒流源9938D电路

楼主(2021-01-11):
LED恒流源9938D电路,输出接14个LED串联。220V整流后滤波电容开路会不会击穿9938D?串联的LED烧毁断路4个。

网友A:
确定不是灯珠一致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灯珠一致性问题

原来可以正常点亮的。

网友B:
LED烧毁非常常见,滤波电容开路不会击穿9938D。
现在很多LED恒流灯板卖家整流前后电容都省了,就一个全桥,一个恒流芯片,再加一个取样电阻,3个元件构成一个LED驱动恒流电源,也没听说烧恒流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烧毁非常常见,滤波电容开路不会击穿9938D。
现在很多LED恒流灯板卖家整流前后电容都省了,就一个全桥 ...

我这个有全桥后滤波电容的,400V/1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