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便携式六通道温升测试仪(STC15F2K60S2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1-11):
大家好,测试工程师又来啦~ 这次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温升测试仪。在我的工作中,经常要测试产品的工作温升。如果有一台便携小巧的温升测试仪,能够随时显示实时温度和温升,那一定会带来便利。

一旦有了DIY一个产品的想法,就按捺不住要付诸实践了。于是先规划好产品的功能、外观等,然后确定了产品的原理、器件,再就是动手制作实物并编写代码。工作之作干干停停,整个过程大约耗时十天,最后基本实现想要的功能。

需求:
需要测量温度,多个通道,精度要求不太高(1度左右即可),能显示各个通道的实时温度,能测量各个通道的温升,测试结束后能查看显示测试时长,起始温度、最高温度和温升,要有可充电电池,待机工作时间够长,传感器使用薄膜式NTC方便贴装,传感器使用排插与测试仪相连。

设计:
单片机:STC15F2K60S2,自带8通道10位ADC,无需外部晶振和复位电路,PDIP40封装,方便使用万能板焊接
供电:使用τ 宝采购的5V升压锂电池,1800mAh,充满电后可连续供本产品工作二十几小时
显示屏:LCD2004,优点:便宜,显示字符够多,驱动简单
NTC: B值3435,10K 1%

程序是自己写的,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设计的各个模块,虽然实现了各个功能,但里面涉及到的按键检测以及模式转换等部分感觉很不专业,还有较大改进的空间。请大家多指点。

电路原理图和实物制作图如下。同时贴出主程序部分代码,完整程序请在贴子后面下载。

原理图

原理图

main.c 单片机代码:
/************************/
/*                    6通道温升测试仪             */
/*                    测温范围-40°~110°        */
/*                    创建者 :sven                */
/*                    创建时间:2021/1/         */
/***********************/

//下载程序时选择内部时钟频率为6MHz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2004.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NTC.H"

unsigned char Show[4]={0};                                //显示数组
unsigned int Temp_Buf[N+1];                                //缓存温度数组用于求平均值
unsigned int realtime_temp[6];                        //实时温度,元素0~5分别对应NTC1~6
unsigned int init_temp[6]={400};                //初始温度,元素0~5分别对应NTC1~6
unsigned int max_temp[6]={400};                        //最高温度,元素0~5分别对应NTC1~6
unsigned int min_temp[6]={0};                        //最低温度,元素0~5分别对应NTC1~6
unsigned int rise_temp[6]={0};                        //温升,元素0~5分别对应NTC1~6
unsigned char mode=0;                                         //模式0,1,2分别是停止(实时温度)、温升测试(实时温度加温升)、温升测试结果(查看结果)
unsigned char page=0;                                        //模式1中的温度显示的页面,0、1分别表示第1页和第2页;模式3中的查看结果页面,0~5.
unsigned char num,i;                                        //用于循环控制的参数
unsigned char hour=0,minute=0,second=0,time_count=0;                        //秒表计时,时分秒,time_count累计20次为1秒
unsigned char report_hour=0,report_minute=0,report_second=0;        //温升测试时长
unsigned char code welcome1[]="TEMPERATURE TESTER";                                //开机界面字符串1
unsigned char code welcome2[]="RICHPOWER";                                                //开机界面字符串2
unsigned char code teststart[]="TEST START!";                                        //开始测试字符串
bit flag_1s=1;                                                                                                    //秒任务标志位

/******************************
函数说明:定时器0初始化,
12T自动重装模式,定时50毫秒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6.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8-0x22;                //设置定时初值。减去0x22是因为实测每50毫秒快了34微秒(约每小时快了5秒)
        TH0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允许T0定时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
}

void main(void)
{
        Init_ADC();                                //初始化ADC
        LCD_Init();                                //初始化LCD2004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1s)                        //1秒钟到
                {
                        flag_1s=0;                //清除标志位
                        if(mode==0)                //如果是停止状态,则采样并显示实时温度
                        {
                                for(i=0;i<6;i++)                                                        //6个通道先后采样
                                {
                                        Get_ADC_Result(i);                                                //连续采样前先采一次且拋弃采样值,目的是给采样电容充电,减小后续采样误差
                                        for(num=0;num<8;num++)                                        //连续采样8次则正好更新了缓存数组
                                                realtime_temp[i]=Get_Temp(i);                //获取NTC温度值
                                }
                                Display_mode0();                                                        //调用模式0显示函数
                        }

                        if(mode==1)                                                                                //模式1为温升测试状态
                        {
                                write_com(0x80+0x0C);                                           //数据地址指针从1行第13位开始,显示时间
                                write_dat(0x30+(hour/10));                                        //写小时十位
                                write_dat(0x30+(hour%10));                                        //写小时个位
                                write_dat(':');                                                                //写冒号
                                write_dat(0x30+(minute/10));                                //写分钟十位
                                write_dat(0x30+(minute%10));                                //写分钟个位
                                write_dat(':');                                                                //写冒号
                                write_dat(0x30+(second/10));                                //写秒钟十位
                                write_dat(0x30+(second%10));                                //写秒钟个位
                                for(i=0;i<6;i++)                                                        //循环6次,分别采到6个通道的实时温度
                                {
                                        Get_ADC_Result(i);                                                //连续采样前先采一次且拋弃采样值
                                        for(num=0;num<8;num++)                                        //每个通道连续采样8次
                                        {
                                                realtime_temp[i]=Get_Temp(i);                //最后1次完成时即得到最近8次的平均值
                                        }
                                        if(realtime_temp[i]>max_temp[i])                //若通道i的实时温度大于最大温度,
                                                max_temp[i]=realtime_temp[i];                //则将实时温度替换掉最大温度
                                        rise_temp[i]=max_temp[i]-init_temp[i];        //温升=最大温度-初始温度
                                }
                                Display_mode1();                                                        //模式1的显示函数,显示实时温度和温升
                        }
                }
                keyscan();                                                                                        //按键扫描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
        time_count++;                                                 //每50mS中断一次
        if(time_count==20)                                         //每20次中断为1秒
        {
                time_count=0;
                second++;
                flag_1s=1;                                                 //每秒给秒任务标志位置位
        }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100)
                        hour=0;
        }
}

源程序51hei下载:

楼主:
更正一下,实际使用的芯片是STC15F2K60S2,与原理图中的不一致。

网友A:
如果能带控制固态继电器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实际使用的芯片是STC15F2K60S2,与原理图中的不一致。

大侠 搞个一路多段温控程序吧,做个回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带控制固态继电器就更好了

加个继电器模块就可以,使用一个IO口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 搞个一路多段温控程序吧,做个回流焊。

理论上不难,制作实物和调试会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个继电器模块就可以,使用一个IO口来控制。

6路温控,那得需要6给IO口来控制6个固态?

网友C(2022-11-18):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实际使用的芯片是STC15F2K60S2,与原理图中的不一致。

楼主  请教一下  如果用STC15W408as,源码还需要更改吗,是不是直接烧附件的HEX文件可以么?

网友D:
牛!大神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C(2023-01-02):
参照原理图 楼主的源代码IO口需要改动(源码中按键定义部分有误),另外温升测试显示界面还有问题(温度显示有误,只能显示123通道456通道的温度和123通道相同),基本功能能实现,但是存在些许瑕疵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