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单片机IO口输出从低到高,不同占空比PWM波呢?

楼主(2021-01-11):
这是我写的程序,任选一个IO口P21,让它输出PWM,那么,如何让它输出从低到高,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呢?比如占空比从0开始不断提升到90%这样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定时器T0来控制频率,定时器T1来控制占空比*/
/*T0中断让一个IO口输出高电平,T1让IO口输出低电平*/
/*改变T0初值就可以改变频率,改变T1初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
/*机器周期为1us,设定频率为50HZ,则周期为20ms
要定时20ms,设置中断基准为0.02ms,中断1000次为一个周期
0.02ms/1us=20,初始值65535-20+1=FFEC*/

sbit PWM=P2^1;//P21输出PWM波
uchar time;   //占空比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0XFF;
        TL0=0XEC;//定时0.02ms
        ET0=1;
        EA=1;
        TR0=1;//开启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C;
        time++;
}

void main()
{
  time0init();
        while(1)
        {
          if(time>1000)//PWM周期为0.02ms*1000=20ms
                        time=0;
                if(time<10)//占空比为1%
                        PWM=1;
                else if(time>=10)
                        PWM=0;
        }
}

网友A:
STC89单片机 定时器做PWM程序  我这个贴子 修改kkk的值就行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

网友B:
方式有很多种最常见的两种:
1、利用定时器中断来做,频率做不了很快,一般单片机也就1K左右,中断太频繁影响其他代码执行
2、利用单片机的资源,CCP来做
第一种的实现方式,很简单,用定时器做一个10us的中断,做3个参数,第一个参数a,记录周期,第二个参数b记录占空比,第三个参数记c录更改占空比的时间
中断内程序可以这样写
{
if(a<100)//在一个周期内
{
  if(b>=a)输出高电频
  else if(b<a)输出低电平
}
else a=0;//重新开始周期

c++;
if(c>=100)//占空比更改计时时间
{
c=0;//清零占空比更改计时
b++;//占空比增加
if(b>=90) b=0;//真空比大于90归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