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点阵数据传输有错误

楼主:
代码和仿真都发上了
显示1是正常的,其他的就开始乱了

这个是显示1、2、3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har.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r=P0^3;//ser 14
sbit sck=P0^4;//sck 11
sbit rck=P0^5;//rck 12
sbit rst=P3^0;//复位信号
//==============================================================
void delay(uint ii){uint i;for(i=0;i<ii;i++);}
//==============================================================
void SendByte(uchar cc)         //发送
{
        uchar c=cc;
        int i;
  //=串行发送=
  for(i=0;i<8;i++)
  {            sck=0;
                  ser=c>>7;
                c<<=1;
                sck=1;
           }
           //=并行发送=
           rck=1;
           _nop_();
       _nop_();
           rck=0;
           //=复位=
           rst=0;
                _nop_();
       _nop_();
           rst=1;
           }

//==============================================================
void PutChar(char ci) //分解
{
        int i,j;
  for(i=0;i<200;i++)
  for(j=0;j<6;j++)
  {
          P1=j;
          SendByte(vc[ci-0x20][j]); //ASCII
        _nop_();
    _nop_();
        SendByte(0);
  }
}
//=============================================================
void PutStr(char *str)
{int i=0;
while(str[i]!=0)
{
         PutChar(str[i]);
         i++;
}

}
//============================================================
void main()
{
        rck=0;
  while(1){
          PutStr("123");

  }
}

网友A(2021-01-11):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LED16x16点阵 程序源码原理图 你可以用我们的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网友B:
void PutChar(char ci) //分解
{
        int i,j;
  for(i=0;i<200;i++)
  for(j=0;j<=6;j++)
  {
          P1=j;
          SendByte(vc[ci-0x20][j]); //ASCII
        _nop_();
    _nop_();
        SendByte(0);
  }
}

网友C:
595数据输出口在上电后是随机的,所以,你在上电后要做清除动作,即,送出0x00,多少个595就送多少个0x00

网友C:
595的MR脚要接阻容复位或直接电源,OE要受控。你这电路不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