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 LTC2635,四路DAC输出的那个IC,看了好几遍还是不太懂

楼主(2021-01-11):
最近看这个IC的数据手册,看了好几遍还是不太懂,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有点问题吧,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例如SCL输入频率应该是多少(上面没说),怎样分辨输入的数据是哪路输出的DAC,怎样接受数据(上面倒是有个输入指令与SCL频率关系大致的时序图,但是SCL怎样设置具体是多少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来说一下,或者给段正常的例程让我啃也行,谢谢。

楼主:
现在分辨输出也懂了,应该是之前没看仔细,SCL频率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A:
第七页面写了时钟相关
第二十三页面写了通道选择相关
英文好的直接看,
英文不好的先用百度翻译机器翻译,能看一个大概就可以了(我一般就是这么干的)
ADI也算是个大公司了,但它的数据手册确实是太难看明白了,相对于PIC或者TI这类的数据手册,要差劲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七页面写了时钟相关
第二十三页面写了通道选择相关
英文好的直接看,

第七页看到scl频率了,写了个最大值,和最小值,意思就是指这个频率有我在外部设置,但应该在这个范围以内,这样理解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七页看到scl频率了,写了个最大值,和最小值,意思就是指这个频率有我在外部设置,但应该在这个范围以 ...

是的,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SCL本身就是由单片机的一个IO来提供的,所以,时钟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只要是在400KHZ以下的就可以,一般是在一个时钟之后加一个延时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SCL本身就是由单片机的一个IO来提供的,所以,时钟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

好的,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