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单片机P3.4 不断接地 为啥记不了数呢?

楼主(2021-01-11):
void init()
{
        TMOD = 0x05;//工作方式0000 0101
        TL0 = 0;
        TR0 = 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q = TL0;
                displayShu(TL0);//显示TL0
                delayShu(200);//延时
        }

}
让P3.4 不断接地 为啥记不了数呢,

楼主:
stc89c52

网友A:
GATE位要写1  高电平开始走数

网友B:
你接上拉电阻了嘛

网友C:
确定P3.4未连接到gorund时不是低电平吗?

网友D:
这种电路最好接一下上拉电阻,要不然也不稳定

网友E:
init()里面少两句,EA=1;ET0=1;应该还有个TH0=0;

网友F:
T0端:定时器/计数器0外部信号输入端(一般为i/o口P3.4) TR0:定时器只要定时器/计数器0启动,则开始进行加1运算,当低位(TL0)溢出时自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