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while循环语句那里有问题,Keil uVision2编译说有问题

楼主(2021-01-11):
C语言while循环语句那里有问题,Keil uVision2编译说有

C语言while循环语句那里有问题,Keil uVision2编译说有

C语言while循环语句那里有问题,Keil uVision2编译说有

C语言while循环语句那里有问题,Keil uVision2编译说有

网友A:
你倒 是把while(1)的程序贴完啊

网友B:
写代码最基本的,你先把程序对齐,然后再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样找问题才能一目了然。你的程序没有层次感,出错就很难找到问题。

网友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函数声明少分号;

网友D:
delay声明少分号

网友E:
延时函数声明缺个分号,是不是定义的字符变量之间还缺失逗号?

网友F:
还有你那定义的变量,中间缺少了符号了吧!

网友G:
一行里声明多个变量,变量之间竟然没有逗号分隔?C语言的基本常识!

网友H:
unsigned char k,temp,temp1;//这里批量声明多个变量,变量之间要用“,”分隔符

网友I:
delay函数声明少分号,还有你这程序排版不是特别舒服呢

网友J:
定义相同的几个变量之间没分隔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