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对地铺铜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为什么要对整块板子进行对地铺铜呢?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2021-01-11):
减少电源走线的环路面积,减少干扰

网友B:
降低阻抗,就像你的导线理论上肯定是粗的比细的传导效率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降低阻抗,就像你的导线理论上肯定是粗的比细的传导效率高吧

谢谢谢谢

网友C:
汇总:
1 信号完整性要求。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并减少直流网络的布线,减小地线回路和环路面积,降低阻抗,干扰滤除效果好。
2 减少信号偏差。+5V是以地为基准,+5V离地近,减小误差。
3 散热作用。若存在大功率器件,可以起到散热作用。
4 屏蔽作用。EMC-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
5 防护作用。一些特殊地,如PGND起到防护作用。
6 PCB工艺要求。一般为了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对于布线较少的PCB板层铺铜。一定程度上增加PCB的强度。
7  特殊器件安装要求铺铜。
……

网友D:
对地铺铜,可省去对地的走线,不需考虑大电流导地问题,也可减少信号干扰

网友E:
对地大面积铺铜可以减小地阻抗,提高参考平面的相对稳定性,其次可以通过对地大面积铺铜减小电磁辐射,同时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F:
增加载流量,还增加散热

网友G:
1.PCB敷铜一般为电源或者地上,大面积敷铜可以降低电源和地线的阻抗,加大走过的电流,减少损耗
在高频信号走线间敷铜能减少信号之间的干扰,起到屏蔽的作用,比如晶振为高频发射源,需要在晶振附近敷铜。
2.10mil=0.254mm 一般1mm线宽走1A电流,过孔一般内径0.3mm 外径0.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