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PCB布线在一层中可以交叉吗?

楼主(2021-01-11):
像这种的

网友A:
不同网络不可以交叉的

网友B:
如果DRC配置正确,它将自动更正交叉或发出警告。

网友C:
不可以,那信号不就乱了嘛!

网友D:
不可以,不同层可以,同一层不行

网友E:
不可以的,同一层会出现问题

网友F:
可以啊 不就是两个管脚得到一样的信号吗 如果设计需要 也可以这么走

网友G:
不可以交叉的,出现交叉会报错的,你可以试着修改一下

网友H:
不可以,这样会造成短接

网友I:
不可以交叉,否则实际PCB制版的时候会将二者认为短接处理,另外这种交叉一般在进行DRC检查的时候也会报错

网友J:
这个问题有点。。。。。低级了啊

网友K:
同一层的不可以,不同层的就可以!你这样交叉画法相当于两个信号线短路了!

网友L:
同一层不能,可以走跳线

网友M:
单面板实在绕不开你可以加跳线解决啊

网友N:
这种问题,需要配合电路原理图,才能说行不行;没有原理图,不管怎么交叉都可以的

网友O:
信号走在同个位置,以前为了走线也从焊盘里面穿过去

网友P:
可以用0欧电阻作为跳线,然后其他走线可以从0欧电阻中穿过。0欧电阻就相当于人行天桥。

网友Q:
你把交叉的地方的一根线删掉,然后从第三个引脚那个地方直接试试往上边连,如果连不上就不可以

网友R:
不可以的哈,除非你用双层,或者换一个不交叉的连线方式。其实你可以按照原理图来排封装的位置,然后设置自动连线,再修改一些错误的连线,这会快很多。

网友S:
生产PCB板的时候就会连在一块了

网友T:
不可以,线与线之间需要绕开,交叉是两根线连在一起了

网友U:
AD中同一层在布线的时候是不能交叉的,但是如果两个线本来就是相连的是可以的,可以通过打孔的方式在其他层连接交叉的线

网友V:
可以交叉,但要用跳线的过孔。

网友W:
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需要上下层来放置

网友X:
单面板实在绕不开你可以加跳线解决,最好采用双面布线。

网友Y:
不可以交叉,这种情况最好是用过孔跳线,或采用两面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