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532 用 MifareOneTool 1.7.0 最新版

楼主:
功能:

  【检测设备 检测连接检测】是否已经连接支持的NFC设备,会在终端显示区显示找到的设备。

  【手动扫描 扫描卡片】扫描可读取的卡片并显示UD、SAK、是否为后门卡(UD卡)等信息。

  【手动 CLI】打开NFC命令行,可以自行调用工具、加入自定义参数等。

  【读M1 已知 密钥读】读取 Mifare classic卡片。(可能需要选择密钥文件)

  【写M1 写入普通卡】写入 Mifare classic卡片。(可能需要选择密钥文件清M1清空 Mifare classic卡片。(需要选择密钥文件)

  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在使用自动判断Key时清空卡片后,只清除了控制位而Key没有被清除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请取消勾选自动判断Key,然后重新执行清M,询问 KeyABN时请选择是。

  【选择key.mfd 加载密钥】选择一个带目标卡Key及正确控制位信息的MFD文件(卡片数据文件)作为密钥文件。

  【UID读 从UID读回】读取UID类特殊卡,无视Key与控制位

  【UID写 写(UF)UID卡】写入UD类特殊卡,无视Key与控制位。

  【UD重置】重置UD卡的0块,写入随机卡号与复旦卡的厂商号。

  【UD写号】写入UD卡的0块,写入输入的卡号与复旦卡的厂商号。

  【UD全格】无条件擦除UD卡全卡,恢复到空白状态当卡片数据写入错误导致无法访问时,可使用此功能急救。

  【锁UFUD】锁UFUD卡注:本功能为测试功能,定后请检查是否锁死!若有错误,请报告。锁定 Uuid卡,使其变为普通M1卡。

  【cUD写 写C/FUD卡】写入CUD卡。(可能需要选择密钥文件)

  【差异比较】打开差异比较器( DiffToc)。

  【Hex编辑器】打开卡数据文件编辑器(S50HToo)。

MifareOne Tool v1.7.0.rar

网友A(2021-01-30):
很实用的工具,谢谢分享

网友B(2021-03-24):
这颗是不是可以NFC双向数据通讯的???

网友C:
正想複製電梯ic卡,太好了,幫助非常大。

网友B(2021-05-06):
我前阵子拿到颗SI532的,说是国产的。跟NXP这颗是PIN TO PIN 兼容的,还在测试中

网友D:
希望可以開啟卡片成功

网友E(2021-10-07):
下载用了,和之前版本一样的

网友F:
我的pn532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连接电脑,一直没办法检测到设备,驱动也有,接线也没问题,电脑上不能连接,手机上用pcr532可以连接

网友G(2022-04-15):
楼主,怎么实现用51来搞一个读取uid然后开锁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