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解惑,模拟电路,超声波产生电路

楼主(2021-01-11):
上图是一个超声波的产生电路:
1、T1起什么作用?隔离耦合?
2、Q10的作用是什么?
3、C25的作用是什么?
4、整个电路是怎么工作起来的?

网友A:
(1)T1隔离驱动mos Q9

网友A:
2 Q10  快速关断Mos   (3)c25 隔直防止T1饱和

网友B:
Q3,Q4,Q5,Q6组成H桥驱动电路,T1隔离耦合,Q10,C25起到快速关断MOS管

网友C:
上图是一个超声波的产生电路:
1、T1起什么作用?隔离耦合?
T1为耦合变压器,经Q3、Q4、Q5、Q6放大超声波信号由T1耦合到Q9,由Q9进行功率放大,经变压器T2输出。
2、Q10的作用是什么?
Q10起加速作用,使驱动脉冲尽量陡峭,减少Q10开关损耗。
3、C25的作用是什么?
C25加速Q10导通,使Q9迅速判断。
4、整个电路是怎么工作起来的?
由外部的超声波信号经Q3、Q4、Q5、Q6放大后,经T1耦合到Q9进行功率放大,再经T2输出。

网友D:
5楼的解释对于理解超声电路原理图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