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一组8个数据,偏偏第2个数据错误,其他数据都对,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11):
真的好奇怪,定时发送一组8个数据,但串口助手结果是前两个数据均为第一个数据,后面数据都正常发送,这是怎么回事?要发送的是一组8个数据是:
uchar send[8]={0x01,0x03,0x00,0x00,0x00,0x01,0x84,0x0A};//发送一组八个数据
然而接收到的却是:0x01,0x01,0x00,0x00,0x00,0x01,0x84,0x0A,第一个数据发送了两遍,然后开始发送第三,四位数据...
这是发送部分的程序:

for(i=0;i<8;i++)
   {
        SBUF=send[ i];//发送数据
        while(!TI);
        TI=0;//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然后我改了一下
for(i=0;i<8;i++)
   {
        SBUF=send[ i];//发送数据
        while(!TI);
        TI=0;//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它应该显示第二,三位数据,也就是03 00 ,但结果却是03 03 ,这是为啥?

以下为完整程序:我用了ds1302时钟模块,second就是秒,已经设置好了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9];//接收
uchar send[8]={0x01,0x03,0x00,0x00,0x00,0x01,0x84,0x0A};//发送一组8个数据
uchar num=0;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1send();
void UART_1interrupt();
int flag2;//接收标志位
int i;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TMOD |=0X20;//定时器T1,方式2,波特率由PCON寄存器的SMOD决定
SCON=0x50; //REN RI TI,RI为0,TI为0
//串行口1方式1 SCON是串行口1的串行控制寄存器,REN为1,允许接收
PCON=0x00;//各工作方式波特率加倍
TH1=0xfD;//9600bps@11.0592
TL1=0xfD;
TR1=1; //定时器1中断打开
EA=1;//cpu总中断允许位,1为开放中断
ES=1;// 1允许串行口中断
}

void main()
{

          flag2=0;
          init();//初始化
          while(1)
        {
             delay(1000);
              UART_1send();        //串口发送
        }
}

void UART_1send()  //串口发送函数
{
          uchar i;
          delay(500);
        if(flag2==0)        //如果标志位flag2=0,则发送
  {
                        for(i=0;i<8;i++)
                  {
                                SBUF=send[ i];//风向数据
                                while(!TI);
                                TI=0;//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flag2=1;
  }
}

网友A:
//以下代码在WQX-15开发板上,使用STC15W4K核心板调试串口1,晶振30M,波特率9600。
bit Uart1_Flag=1;
u8 code Uart1_Up_Symbol_Buffer[30]={"\r\n温度:  遥控解码:  超声波:mm"};
u8 xdata Uart1_Up_Num_Buffer[10];
//*********************************《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祁绪电子2020-05
//串口初始化,配置定时器&波特率。STC15W,30M晶振,9600.
//*********************************《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祁绪电子2020-05
void Uart1_Init()
{
        SM0=0;
        SM1=1;
        REN=1;
        //SCON|=0x50;
        PCON&=0x3f;
        AUXR|=0x01;
        AUXR|=0X14;
        T2H=0xfc;
        T2L=0xf3;
        ES=1;
}

//*********************************《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祁绪电子2020-05
//串口发送函数。主函数调用,或者串口发送完中断后马上调用
//*********************************《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祁绪电子2020-05
void Uart1_Up_Data_Drive()
{
        static u8 xdata count=0;
        if(Uart1_Flag)                                                                                        //标志允许,发送一个字节
        {
                Uart1_Flag=0;                                                                                //标志位翻转,只允许发送一个字节
                count++;                                                                                        //字节编号增加。
                switch(count)
                {
                        case 1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0];break;        //发送汉字的ASCII
                        case 2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break;
                        case 3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break;
                        case 4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3];break;
                        case 5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4];break;
                        case 6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5];break;
                        case 7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6];break;
                        case 8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0];break;                //发送数值 温度
                        case 9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1];break;
                        case 10 :SBUF=Uart1_Up_Num_Buffer[2];break;
                        case 11 :SBUF=Uart1_Up_Num_Buffer[3];break;

                        case 12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7];break;        //发送汉字的ASCII
                        case 13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8];break;
                        case 14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9];break;
                        case 15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0];break;
                        case 16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1];break;
                        case 17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2];break;
                        case 18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3];break;
                        case 19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4];break;
                        case 20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5];break;
                        case 21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6];break;
                        case 22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7];break;
                        case 23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5];break;        //发送数值 遥控
                        case 24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6];break;

                        case 25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8];break;//发送汉字的ASCII
                        case 26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9];break;
                        case 27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0];break;
                        case 28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1];break;
                        case 29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2];break;
                        case 30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3];break;
                        case 31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4];break;
                        case 32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5];break;
                        case 33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6];break;
                        case 34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7];break;        //发送数值 超声波
                        case 35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8];break;
                        case 36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9];break;
                        case 37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7];break;//发送汉字的ASCII
                        case 38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8];break;
                        case 39 :count=0;break;//最后一步 没有发送字节,串口TI不会置1,所以不再发送
                }
        }
}
//*********************************《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祁绪电子2020-05
//串口中断,接收一个字节,马上发送N个字节,发送数组显示到电脑
//*********************************《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祁绪电子2020-05
void Uart1_Routine()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Uart1_ser_n=0;                                                                //用于接收计数
        if(RI)                                                                                                    //如果接收到一个字节
        {
                RI=0;                                                                                                //标志位清除
                Uart1_Flag=1;                                                                                //串口发送允许
                if(SBUF==0x7f)//9600波特率                                                        //判断连续多个0x7f
                {
                        Uart1_ser_n++;                                                                        //判断连续多个0x7f
                        if(Uart1_ser_n>=10)                                                                //判断连续多个0x7f
                        {
                                Uart1_ser_n=0;                                                                //清0
                                IAP_CONTR|=0xe0;                                                        //执行自动软复位,可以做调试用
                        }
                }
        }
        if(TI)                                                                                                    //如果上一个字节发送完成了
        {
                TI=0;                                                                                                //标志位清除
                Uart1_Flag=1;                                                                                //串口发送允许
                Uart1_Up_Data_Drive();                                                                //执行串口发送下一个字节
        }
}

网友B:
这么长时间你还搞不出头绪,今天有兴致,把以前给你改写的示例程序补充标准验证码程序,经实物验证无误。可以直接使用到实物,记得转485。你再玩不转就无语了。

网友C:
串口通讯注意工作频率,非波特率整倍工作频率会得到一定百分比固定误码率。

网友D:
地板说的有道理,看看你用的晶振是不是11.0592M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