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G12864L-6 STC15W4K32S4仿真显示文字

楼主:
HDG12864L-6 STC15W4K32S4仿真显示文字 程序来源于网上

个人学习 领会 理解  程序通过  仿真显示如下
#include "STC15W4K32S4.h"     //单片机定义文件
#include "intrins.h"          //调用_nop_();延时函数用
#include "pixel.h"            //字符和汉字

#define LCD_Data_Out P0

sbit  RW = P1^0;
sbit  RS = P1^1;
sbit  RST= P1^2;
sbit  CS = P1^3;
sbit  E  = P1^4;

#define X_WIDTH 132
#define Y_WIDTH 64

//*****************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t)
{
         int ii,jj;
         if(t<1)  t=1;
         for(ii = 0; ii < t; ii++)
          for(jj = 0; jj < 2670; jj++);    //busclk:16MHz--1ms
}
/***************************LCD12864************************/
//**************************写命令**************************
void LCD_WrCmd(byte cmd)      //写命令
{
         RS = 0;  CS = 0;  RW = 0;  E = 1;
         P0 = cmd;
         _nop_();
   E = 0;
}
//**************************写数据**************************
void LCD_WrDat(byte date)      //--写数据
{
   RS = 1;  CS = 0;  RW = 0;  E = 1;
   P0 = date;
   _nop_();
   E = 0;
}
//************************清屏*****************************
void LCD_Fill(byte bmp_data)
{
         byte y,x;
         for(y = 0; y < 8; y++)     //分页,总共8页
         {
                  LCD_WrCmd(0xb0+y);      //设置页地址
                  LCD_WrCmd(0x01);        //设置column地址低地址
                  LCD_WrCmd(0x10);        //设置column地址高地址
                  for(x = 0; x < X_WIDTH; x++)
       LCD_WrDat(bmp_data);
   }
}
//*************************定指针坐标***********************
void LCD_Set_Pos(byte x, byte y)    //定坐标,指针的位置
{
         LCD_WrCmd(0xb0+y);               //定初始页 ---P39
         LCD_WrCmd(((x&0xf0)>>4)|0x10);   //坐标在column的位置MSB ---P40
         LCD_WrCmd((x&0x0f)|0x01);        //LSB 0X01 ---P4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RST = 0;                //指令表---P37
         delay_ms(10);
         RST = 1;
         delay_ms(0);
         LCD_WrCmd(0xaf);        //0xaf LCD On ---P39
         LCD_WrCmd(0x2f);        //0x2f 设置上电控制模式 ---P44
         LCD_WrCmd(0x81);        //0x81 电量设置模式(显示亮度---P45
         LCD_WrCmd(0x1a);        //指令数据0x0000~0x003f
         LCD_WrCmd(0x24);        //0x24 V5内部电压调节电阻设置---P45
         LCD_WrCmd(0xa2);        //0xa2 5V,0xa1 3V3   LCD偏压设置---P42
         LCD_WrCmd(0xc0);        //0xc8 正常,0xc0 倒置  Com 扫描方式设置
         LCD_WrCmd(0xa1);        //0xa0 正常,0xa1 反向  Segment方向选择---P42
         LCD_WrCmd(0xa4);        //0xa4 全屏点亮/变暗指令 ---P42
         LCD_WrCmd(0xa6);        //0xa6 正向反向显示控制指令 ---P42
         LCD_WrCmd(0xac);        //0xac 关闭静态指示器---P46
         LCD_WrCmd(0x00);        //指令数据
         LCD_WrCmd(0x40+32);     //0x40+32 设置显示起始行对应RAM---P39
         LCD_Fill(0x00);         //初始清屏
         LCD_Set_Pos(0,0);       //指针的位置
}
/******************************输出字符****************************/
void LCD_P6x8Str(byte x,byte y,byte ch[])    //输入字符
{
         byte c = 0, i = 0, j = 0;
         while(ch[j]!='\0')
   {
                  c = ch[j]-48;      //F6x8[c][i]从032开始建立ASCLL码数组,要查找,需减32
                  if(x>126)
        { x=0;y++; }
      LCD_Set_Pos(x,y);
      for(i=0;i<6;i++)
      LCD_WrDat(F6x8[c][i]);
      x += 6;
      j++;
   }
}
void LCD_P8x16Str(byte x,byte y,byte ch[])
{

}
/******************************输出汉字字符串***********************/
void LCD_P14x16Str(byte x,byte y,byte ch[])
{
         byte wm=0,ii = 0;      //字节:0xff
         uint adder = 1;        //字:0xffff
         while(ch[ii] != '\0')
   {
                  wm = 0;
                  adder = 1;
                  while(F14x16_Idx[wm] > 127)  //why
      {
         if(F14x16_Idx[wm] == ch[ii])
         {
            if(F14x16_Idx[wm + 1] == ch[ii + 1])
            {
               adder = wm * 14;
               break;
            }
         }
         wm += 2;
      }
      if(x>118)
        { x=0; y++; }
                        LCD_Set_Pos(x, y);
                        if(adder != 1)          //显示汉字
                  {
         LCD_Set_Pos(x, y);
         for(wm = 0; wm < 14; 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 wm < 14; 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
                        else       //显示空白字符
                        {
         ii += 1;
         LCD_Set_Pos(x,y);
         for(wm = 0; wm < 16; wm++)
         {
            LCD_WrDat(0);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 wm < 16; wm++)
         {
            LCD_WrDat(0);
         }
      }
      x += 14;
      ii += 2;
   }
}
//******************输出汉字和字符混合字符串**********************
void LCD_Print(byte x, byte y, byte ch[])
{
         byte ch2[3];
         byte ii = 0;
         while(ch[ii] != '\0')
         {
                  if(ch[ii] > 127)       //汉字的码>127
                  {
                          ch2[0] = ch[ii];
                          ch2[1] = ch[ii + 1];
                          ch2[2] = '\0';       //汉字为两个字节
                          LCD_P14x16Str(x, y, ch2);   //显示汉字
                          x += 14;                    //不太理解
                          ii += 2;
      }
                        else
                  {
                                ch2[0] = ch[ii];
                                ch2[1] = '\0';              //字母占一个字节
                                LCD_P8x16Str(x, y, ch2);    //显示字母
                                x += 8;
        ii += 1;
      }
   }
}
void Draw_BMP(byte x0,byte y0,byte x1,byte y1,byte bmp[])
{

}
/**********************主函数*******************************/
main()
{
         LCD_Init();     //LCD初始化
         while(1)
   {
                  LCD_P6x8Str(0,5,"51");
                  LCD_Print(12,4,"黑电子论坛");
                  LCD_P6x8Str(12,7,"51");
                  LCD_Print(24,14,"黑电子论坛");
                  LCD_P6x8Str(24,9,"51");
                  LCD_Print(36,0,"黑电子论坛");
                  LCD_P6x8Str(33,2,"============");
                  LCD_P6x8Str(0,3,"http:www51heicom");
   }
}

请教老师
1.void LCD_P8x16Str(byte x,byte y,byte ch[])
    8*16  数字函数 怎么写?
2. 8*16 数字怎么取模?
3.void Draw_BMP(byte x0,byte y0,byte x1,byte y1,byte bmp[])
   显示图片函数 怎么写?

网友A(2021-01-12):
LCD12864中文资料包 容易看明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不知道我分享的资料 是不是和你的LCD一样能用呢?

网友B:
谢谢  不是我需要的
   上面程序有 14*16 函数   需要写8*16 函数
          8*16 数字取模   不知方法  主要是如文字 取模  需 放倒 反转 取模  才能正确 显示
  显示图片函数
只有  void Draw_BMP(byte x0,byte y0,byte x1,byte y1,byte bmp[])  没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