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点亮LED不成功

楼主:
在网上看了其他人的一些帖子
仿真: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delay.h"

#define LED PBout(5)// PB5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PB.5 输出
}

int main()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while(1)
    {
        LED=0;
        delay_ms(500);
    }
}

实物都能正常运行,但是就是仿真不成功

网友A(2021-01-12):
电源不能空着,要设定好电压值,如+3.3V或+5V,如果用这样的位带操作,需要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另外,二极管应加限流电阻,不然对于实际工作易产生误导。

网友B(2021-09-15):
是的  我也是仿真不成功 咋回事

网友C:
D2发光二极管要串电阻限流。

网友D:
加个电阻限流

网友E:
你试一下

网友B:
我的仿真成功了

网友B:
代码如下  可以试下  不行 我在给你分析proteus  仿真文件

#include"stm32f10x_lib.h"                //包含所有的头文件
#include<stdio.h>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16 dly);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oid)
{
  int i,j;
for(i=1000;i>0;i--)
  for(j=1000;j>0;j--);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
                // SystemInit();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点亮PB.5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熄灭PB.5
                   delay();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点亮PB.6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熄灭PB.6
                    delay();
                  }

}

// void GPIO_Config(void)                            //GPIO初始配置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的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指定引脚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输出速率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GPIOx寄存器
//}
//
//#define LED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端口置1
//#define LED_O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端口置0
//
//
//int main()
//{
//    GPIO_Config();            //GPIOD_1初始化配置
//    while(1)
//    {
//        LED_ON;                    //点亮
//        Delay_MS(200);        //延时大概几百毫秒
//        LED_OFF;                //熄灭
//        Delay_MS(200);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16 dly)
//{
//        u16 i,j;
//        for(i=0;i<dly;i++)
//  for(j=200;j>0;j--);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代码如下  可以试下  不行 我在给你分析proteus  仿真文件

想问一下 我这个是纯数电 8×8 点阵驱动电路设计,我的图可以进行仿真,但是我用easyPro编写的程序进行仿真后,显示的数字不对是怎么回事啊,求大佬指点一下
下面的是我的原理图和编写的0-9的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 我这个是纯数电 8×8 点阵驱动电路设计,我的图可以进行仿真,但是我用easyPro编写的程序进行仿 ...

纯逻辑线路,也可以通过单步跟踪来调试的:把CLK拿掉,用一个按键代替CLK,按一下一个脉冲。。。。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纯逻辑线路,也可以通过单步跟踪来调试的:把CLK拿掉,用一个按键代替CLK,按一下一个脉冲。。。。

我和我师兄的仿真图是一样的,他的那个程序导入里面是对的,但是我用他那个程序就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