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系列单片机WS2812驱动程序

楼主:
依照STC-Y6指令集编写,编译时Keil优化选项默认,理论上STC8全系列通用。
只需配置IO口和系统工作时钟即可使用,系统时钟目前适配范围为5.5296-48MHz。
STC8H8K64S4U@12.0MHz驱动效果如下图:
(分别点亮三个灯,颜色为B,G,R)

主要使用的单字节数据发送函数如下:

#include "ws2812.h"

void WS2812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8;
    dat <<= 1;
    while (i)
    {
        WS2812_IO = 1;

        //5.5296 - 6.8
        #if SYS_FREQ < 55296 || SYS_FREQ > 480000
        #error 频率未适配, 不在 5.5296-48MHz
        #else
        _nop_();
        #endif

        //6.8 - 10.8
        #if SYS_FREQ >= 68000
        _nop_();
        #endif

        //10.8 – 21.4
        #if SYS_FREQ >= 108000
        _nop_();
        _nop_();
        #endif

        //21.4 – 29.5
        #if SYS_FREQ >= 214000
        _nop_();
        _nop_();
        #endif

        //29.5 – 35.0
        #if SYS_FREQ >= 295000
        _nop_();
        _nop_();
        #endif

        //35.0 – 40.7
        #if SYS_FREQ >= 350000
        _nop_();
        _nop_();
        #endif

        //40.7 – 46.8
        #if SYS_FREQ >= 407000
        _nop_();
        _nop_();
        #endif

        //46.8 – 48
        #if SYS_FREQ >= 468000
        _nop_();
        _nop_();
        #endif

        WS2812_IO = CY;
        //5.5296 - 6.8
        #if SYS_FREQ < 55296 || SYS_FREQ > 480000
        #error 频率未适配
        #else
        _nop_();
        #endif

        //6.8 - 10.8
        #if SYS_FREQ >= 68000
        _nop_();
        #endif

        //10.8 – 21.4
        #if SYS_FREQ >= 108000
        _nop_();
        _nop_();
        #endif

        //21.4 – 29.5
        #if SYS_FREQ >= 214000
        _nop_();
        _nop_();
        #endif

        //29.5 – 35.0
        #if SYS_FREQ >= 295000
        _nop_();
        _nop_();
        #endif

        //35.0 – 40.7
        #if SYS_FREQ >= 350000
        _nop_();
        _nop_();
        #endif

        //40.7 – 46.8
        #if SYS_FREQ >= 407000
        _nop_();
        _nop_();
        #endif

        //46.8 – 48
        #if SYS_FREQ >= 468000
        _nop_();
        _nop_();
        #endif
        WS2812_IO = 0;
        dat <<= 1;
        i--;
    }
}

void Send_WS2812RGB(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
    WS2812_SendByte(g);
    WS2812_SendByte(r);
    WS2812_SendByte(b);
}

void Send_WS2812(unsigned long dat)
{
    WS2812_SendByte(dat >> 8 & 0xff);
    WS2812_SendByte(dat >> 16 & 0xff);
    WS2812_SendByte(dat & 0xff);
}

附测试样例:

网友A(2021-01-15):
一开始就移位了,你确定这样数据不出错吗?

网友B:
如何点亮单个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移位了,你确定这样数据不出错吗?

数据是完整的,用了CY位存储的位移结果,其他运算在数据传输的循环里也不会影响CY。
这是传送了一字节的0x55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何点亮单个灯呢

送几个数据点几个灯

网友D:
这样的LED在颜色不变时,亮度怎么调呢

网友E(2021-03-04):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LED在颜色不变时,亮度怎么调呢

RGB颜色 0-255级别亮度。0就是不亮。0,0,0就是三个颜色都灭了。

网友F(2021-11-01):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LED在颜色不变时,亮度怎么调呢

按楼主程序,比如开始你是绿色最亮:
Send_WS2812RGB(255,0,0);

调整到一半亮度就是255/2=128:
Send_WS2812RGB(128,0,0);

网友G(2022-04-19):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程序,比如开始你是绿色最亮:

调整到一半亮度就是255/2=128:

可是例如RGB(255,255,255)的白色调到一半(128,128,128)变成了灰色,它颜色改变了呀,请问可以不改变颜色只改变亮度吗

网友H(2022-05-31):
引用 网友G:
可是例如RGB(255,255,255)的白色调到一半(128,128,128)变成了灰色,它颜色改变了呀,请问可以不 ...

白色变暗,那不就是灰色吗?

网友I:
刚好前段时间也有弄这个,下载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J(2023-04-10):
真在研究这个,谢谢!

网友K(2023-11-26):
想法不错,一会儿测试一下

网友L:
这是IO口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