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svpwm的实现:已经调试,晶振是20MHz

楼主(2021-01-12):
F28335的svpwm的实现:已经调试,晶振是20MHz
// TI File $Revision: /main/8 $
// Checkin $Date: August 10, 2007   09:04:53 $
//###########################################################################
//
// FILE:    Example_2833xEPwm3UpAQ.c
//
// TITLE:   Action Qualifier Module Upcount mode.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33x header files.
//
//     Monitor the ePWM1 - ePWM3 pins on a oscilloscope as
//     described below.
//
//        EPWM1A is on GPIO0
//        EPWM1B is on GPIO1
//
//        EPWM2A is on GPIO2
//        EPWM2B is on GPIO3
//
//        EPWM3A is on GPIO4
//        EPWM3B is on GPIO5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33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For information on configuring the boot mode of an eZdsp,
//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e eZdsp,
//
//       $Boot_Table:
//
//         GPIO87   GPIO86     GPIO85   GPIO84
//          XA15     XA14       XA13     XA12
//           PU       PU         PU       PU
//        ==========================================
//            1        1          1        1    Jump to Flash
//            1        1          1        0    SCI-A boot
//            1        1          0        1    SPI-A boot
//            1        1          0        0    I2C-A boot
//            1        0          1        1    eCAN-A boot
//            1        0          1        0    McBSP-A boot
//            1        0          0        1    Jump to XINTF x16
//            1        0          0        0    Jump to XINTF x32
//            0        1          1        1    Jump to OTP
//            0        1          1        0    Parallel GPIO I/O boot
//            0        1          0        1    Parallel XINTF boot
//            0        1          0        0    Jump to SARAM            <- "boot to SARAM"
//            0        0          1        1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
//            0        0          1        0    Boot to flash, bypass ADC cal
//            0        0          0        1    Boot to SARAM, bypass ADC cal
//            0        0          0        0    Boot to SCI-A, bypass ADC cal
//                                              Boot_Table_End$
//
// DESCRIPTION:
//
//    This example configures ePWM1, ePWM2, ePWM3 to produce an
//    waveform with independant modulation on EPWMxA and
//    EPWMxB.
//
//    The compare values CMPA and CMPB are modified within the ePWM's ISR
//
//    The TB counter is in upmode for this example.
//
//    View the EPWM1A/B, EPWM2A/B and EPWM3A/B waveforms
//    via an oscilloscope
//
//
//###########################################################################
// $TI Release: DSP2833x Header Files V1.01 $
// $Release Date: September 26, 2007 $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math.h"
#include "IQmathLib.h"

typedef struct
{
   float ds;
   float qs;
   float ang;
   float de;
   float qe;
}IPARK;
  IPARK ipark1={0,0,0,0.3,0.4};
  IPARK *v=&ipark1;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void InitEPwm1Example(void);
void InitEPwm2Example(void);
void InitEPwm3Example(void);
interrupt void epwm1_isr(void);
void ipark(IPARK *v);
void svgen(IPARK *v);
// Configure the period for each timer
#define PRD  7500  // Period register
#define PI 3.1415926
float tmr1,tmr2,tmr3;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case just init GPIO pins for ePWM1, ePWM2, ePWM3
// These functions are in the DSP2833x_EPwm.c file
   InitEPwm1Gpio();
   InitEPwm2Gpio();
   InitEPwm3Gpio();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EPWM1_INT = &epwm1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ialize the ePWM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InitEPwm1Example();
   InitEPwm2Example();
   InitEPwm3Example();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Enable CPU INT3 which is connected to EPWM1-3 INT:
   IER |= M_INT3;

// Enable EPWM INTn in the PIE: Group 3 interrupt 1-3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1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 Step 6. IDLE loop. Just sit and loop forever (optional):
   for(;;)
   {
       asm("          NOP");
   }

}

interrupt void epwm1_isr(void)
{
   // Update the CMPA and CMPB values
   svgen(v);
   EPwm1Regs.CMPA.half.CMPA=tmr1;
   EPwm2Regs.CMPA.half.CMPA=tmr2;
   EPwm3Regs.CMPA.half.CMPA=tmr3;
   EPwm1Regs.CMPB=tmr1;
   EPwm2Regs.CMPB=tmr2;
   EPwm3Regs.CMPB=tmr3;

   // Clear INT flag for this timer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3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

void ipark(IPARK *v)
{

  float  ang;

  ang=(v->ang/360)*2*PI;
  v->ds=v->de*cos(ang)-v->qe*sin(ang);
  v->qs=v->qe*cos(ang)+v->de*sin(ang);
}

void svgen(IPARK *v)
{
   _iq Va,Vb,Vc,t1,t2,Ta,Tb,Tc;
   Uint32 sector=0;
   ipark(v);
   Va=v->qs;
   Vb=_IQmpy(_IQ(-0.5),v->qs)+_IQmpy(_IQ(0.8660254),v->ds);
   Vc=_IQmpy(_IQ(-0.5),v->qs)-_IQmpy(_IQ(0.8660254),v->ds);
   if(Va>_IQ(0))
   sector=1;
   if(Vb>_IQ(0))
   sector=sector+2;
   if(Vc>_IQ(0))
   sector=sector+4;

   Va=v->qs;
   Vb=_IQmpy(_IQ(0.5),v->qs)+_IQmpy(_IQ(0.8660254),v->ds);
   Vc=_IQmpy(_IQ(0.5),v->qs)-_IQmpy(_IQ(0.8660254),v->ds);
   if(sector==0)
   {
       tmr1=_IQ(0.5);
       tmr2=_IQ(0.5);
       tmr3=_IQ(0.5);
   }
   if(sector==1)
   {
       t1=Vc;
       t2=Vb;
       Tb=_IQmpy(_IQ(0.25),(_IQ(1)-t1-t2));
       Ta=Tb+_IQmpy(_IQ(0.5),t1);
       Tc=Ta+_IQmpy(_IQ(0.5),t2);
   }
   if(sector==2)
   {
       t1=Vb;
       t2=-Va;
       Ta=_IQmpy(_IQ(0.25),(_IQ(1)-t1-t2));
       Tc=Ta+_IQmpy(_IQ(0.5),t1);
       Tb=Tc+_IQmpy(_IQ(0.5),t2);
   }
   if(sector==3)
   {
       t1=-Vc;
       t2=Va;
       Ta=_IQmpy(_IQ(0.25),(_IQ(1)-t1-t2));
       Tb=Ta+_IQmpy(_IQ(0.5),t1);
       Tc=Tb+_IQmpy(_IQ(0.5),t2);
   }
   if(sector==4)
   {
       t1=-Va;
       t2=Vc;
       Tc=_IQmpy(_IQ(0.25),(_IQ(1)-t1-t2));
       Tb=Tc+_IQmpy(_IQ(0.5),t1);
       Ta=Tb+_IQmpy(_IQ(0.5),t2);
   }
   if(sector==5)
   {
       t1=Va;
       t2=-Vb;
       Tb=_IQmpy(_IQ(0.25),(_IQ(1)-t1-t2));
       Tc=Tb+_IQmpy(_IQ(0.5),t1);
       Ta=Tc+_IQmpy(_IQ(0.5),t2);
   }
   if(sector==6)
   {
       t1=-Vb;
       t2=-Vc;
       Tc=_IQmpy(_IQ(0.25),(_IQ(1)-t1-t2));
       Ta=Tc+_IQmpy(_IQ(0.5),t1);
       Tb=Ta+_IQmpy(_IQ(0.5),t2);
   }
   tmr1=Ta;
   tmr2=Tb;
   tmr3=Tc;
}
void InitEPwm1Example()
{

   // Setup TBCLK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EPwm1Regs.TBPRD = PRD;       // Set timer period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2;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CMPA.half.CMPA = 1875;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1875;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1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TOGGLE;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ZRO = AQ_SET;            // Set PWM1B on Zero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TOGGLE;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

void InitEPwm2Example()
{
   // Setup TBCLK
   EPwm2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EPwm2Regs.TBPRD = PRD;       // Set timer period
   EPwm2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2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2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2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2;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2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2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2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2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2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2Regs.CMPA.half.CMPA =1875;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2Regs.CMPB = 1875;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2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2Regs.AQCTLA.bit.CAU = AQ_TOGGLE;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2Regs.AQCTLB.bit.ZRO = AQ_SET;            // Set PWM1B on Zero
   EPwm2Regs.AQCTLB.bit.CBU = AQ_TOGGLE;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2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2Regs.ETSEL.bit.INTEN = 0;                   // Enable INT
   //EPwm2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

void InitEPwm3Example(void)
{

   // Setup TBCLK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EPwm3Regs.TBPRD = PRD;       // Set timer period
   EPwm3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3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3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3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3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3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3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3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3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3Regs.CMPA.half.CMPA = 1875;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3Regs.CMPB = 1875;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3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3Regs.AQCTLA.bit.CAU = AQ_TOGGLE;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3Regs.AQCTLB.bit.ZRO = AQ_SET;            // Set PWM1B on Zero
   EPwm3Regs.AQCTLB.bit.CBU = AQ_TOGGLE;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3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3Regs.ETSEL.bit.INTEN = 0;                // Enable INT
   //EPwm3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

//===========================================================================
// No more.
//===========================================================================

网友A(2021-02-17):
这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

网友B(2021-04-23):
为什么输出的是方波,占空比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