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传感器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1-12):
力传感器的使用范围防范,并且传感器本身具有种坚固、耐用的优良品质,但为了保证力传感器测试的精度和准确性,在使用中仍有许多要注意的问题,那么使用力传感器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下面广州兰瑟电子讲述一些力传感器使用必须注意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01减少外部环境“沾污”
  力传感器周围应尽量设置一些“挡板”,甚至用薄金属板把力传感器罩起来。这样可防止杂物玷污力传感器及某些可动部分,而这种“沾污”往往会使可动部分运动不爽,而影响称量精度。系统有无运动不爽现象,可以用以下方法判别。即在秤台上加或减大约千分之一额定负荷看看显示仪是否有反映,有反映,说明可动部分未受“沾污”。
  02屏蔽线的连接及接地点应合理
  所有通向显示电路或从电路引出的导线,均应采用屏蔽电缆。屏蔽线的连接及接地点应合理。若未通过机械框架接地,则在外接地,但屏蔽线互相连接后未接地,是浮空的。
  03避免强烈的热辐射
  力传感器应采用铰合铜线(截面积约50mm2)形成电气旁路,以保护它们免受电焊电流或雷击造成的危害。力传感器使用中,必须避免强烈的热辐射,尤其是单侧的强烈热辐射。
  04轻拿轻放
  要轻拿轻放尤其是由合金铝制作弹性体的小容量传感器,任何冲击、跌落,对其计量性能均可能造成极大损害。对于大容量的测力传感器,一般来说,它具有较大的自重,故而要求在搬运、安装时,尽可能使用适当的起吊设备(如手拉葫芦、电动葫芦等)。安装传感器的底座安装面应平整、清洁,无任何油膜,胶膜等存在。安装底座本身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一般要求高于传感器本身的强度和刚度。
  05防止传感器的超载
  测力传感器虽然有一定的过载能力,但在测力系统安装过程中,仍应防止传感器的超载。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短时间的超载,也可能会造成传感器永久损坏。在安装过程中,若确有必要,可先用一个和传感器等高度的垫块代替传感器,到最后,再把传感器换上。在正常工作时,传感器一般均应设置过载保护的机械结构件。若用螺杆固定传感器,要求有一定的紧固力矩,而且螺杆应有一定的旋入螺纹深度。一般而言,固定螺杆应采用高强度螺杆。
  06水平调整
  水平调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单只传感器安装底座的安装平面要用水平仪调整水平,另一方面是指多个传感器的安装底座的安装面要尽量调整到一个水平面上(用水准仪),尤其是传感器数多于三个的力系统中,更应注意这一点,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各传感器所承受的负荷基本一致。每种力传感器的加载方向都是确定的,而我们使用时,一定要在此方向上加载负荷。横向力、附加的弯矩、扭矩力应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