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简易计算器,c程序+proteus仿真+原理图+PCB图+简易文档

楼主(2021-01-12):
基于51单片机简易计算器的原理图如下
基于51单片机简易计算器的pcb图如下

任务书如下
一. 设计要求
(一) 基本任务
该简易计算器设计硬件电路采用三部分电路模块构成, 第一部分是键盘模块
电路, 采用 4*4 矩阵式键盘作为输入电路; 第二部分是 LCD1602 液晶显示模块;
第三部分是以 51 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 软件程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主程序、
按键扫描程序和 LCD1602 显示程序。
(二) 性能指标
(1) 用单片机 stc89C51 设计一个简易计算器, 并用 1602 液晶显示相应的
数据。
(2) 可以进行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
(3) 最大可以 9999*9999, 。
(4) 可以通过 proteus 仿真。

附: 可供选用的元件清单
1)1602 液晶
2)排针*16
3)16p 母座
4)STC89C51 单片机
5)40 脚 IC 座
6)10k 电阻*2
7)1.5k 电阻
8)103 排阻
9)10uf 电解电容
10)12M 晶振
11)30pf 电容*2
12)按键*17
13)自锁开关等等

Proteus仿真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board.h"

#define keydeng                14
#define keyzuoyi  12

code unsigned char KeyDisPlaybuf[16] =
{
    '1', '2', '3', '+',\
    '4', '5', '6', '-',\
    '7', '8', '9', '*',\
    '<', '0', '=', '/'
};

long Count(char *ch, char len)//简单计算器 仅支持+-*/
{
    unsigned char i = 0;
    char Operation;
    long Num1=0,Num2=0;
    while(i<len && ch[i]!='+' && ch[i]!='-' && ch[i]!='*' && ch[i]!='/')
    {
        Num1*=10;
        Num1+=ch[i]-'0';
        i++;
    }
    Operation=ch[i++];
    while(i<len && ch[i]!='=')
    {
        Num2*=10;
        Num2+=ch[i]-'0';
        i++;
    }
    switch(Operation)
    {
        case'+':return Num1+Num2;
        case'-':return Num1-Num2;
        case'*':return Num1*Num2;
        case'/':return Num1/Num2;
    }
        return 0;
}

void EasyCounter(void)
{
        unsigned char buff[30];
        unsigned char text[30];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i = 0;
        do
  {
                        key = keycan();//读取键值
                        if(key!=0xff)//键值不等于0
                        {
                                text[i++]=KeyDisPlaybuf[key];//记录键值对应的字符
                                text[i]='\0';
        LCD_ShowStr(0,0,"                ");
                                LCD_ShowStr(16-strlen(text),0,text);
                        }
        if(key==keyzuoyi&&i>0)//按下"<"时删除一位
          i-=2;
        }while(key!=keydeng);//按下'='时结束输入
        sprintf(buff, "%ld", Count(text, strlen(text)));
  LCD_ShowStr(0,1,"                ");
        LCD_ShowStr(16-strlen(buff),1,buff);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hile(1)
  {
    EasyCounter();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CD_RS= P2^4;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 = P2^6;

#define LCD_DATA P0

static void LCD_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LCD_DATA & 0x80);
  LCD_E = 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 = 0;
  _nop_();
  _nop_();
  LCD_DATA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 = 0;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pos)
{
  row &= 0x1;
  pos &= 0xF;
  if (row) pos |= 0x40;
  LCD_WriteCmd(pos | 0x80);
}

void LCD_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 = 0;
  LCD_DATA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 = 0;
}

void LC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LCD_Pos(y,x);
  while(dat[i] != '\0')
  {
    LCD_WriteDat(dat[i]);
    i++;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Cmd(0x38);
  LCD_Delay(1);
  LCD_WriteCmd(0x0c);
  LCD_Delay(1);
  LCD_WriteCmd(0x06);
  LCD_Delay(1);
  LCD_WriteCmd(0x01);
  LCD_Delay(1);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board.h"

#define Key   P1

code unsigned char KeyValueL[]={0xf7,0xfb,0xfd,0xfe};
code unsigned char KeyValueH[]={0x70,0xb0,0xd0,0xe0};

void KeyDelay(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ms--)
  {
    for(i=0; i<120; i++);
  }
}
unsigned char keycan(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mp;
  Key=0xf0;
  if(Key!=0xf0)
  {
    KeyDelay(10);
    if(Key!=0xf0)
    {
      for(i=0; i<4; i++)
      {
        Key=KeyValueL[i];
        for(j=0; j<4; j++)
        {
          if((Key&0xf0)==KeyValueH[j])
          {
            tmp=i+j*4;
            while(Key!=KeyValueL[i]);
            return tmp;
          }
        }
      }
    }
  }
  return 0xff;
}

原理图andPCB图.zip (9.1 MB, 下载次数: 61) 简易计算器.doc (676.5 KB, 下载次数: 55) c程序,

网友A:
楼主的那个代码,关于LCD1602中RS和EN脚的标注是错位的,移植代码的时候要注意。功能能正常实现,就是对于除法和乘法,不能保留小数位,感觉实用性就不是很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