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TM1628+共阳数码管 显示时间闪烁的问题

楼主(2021-01-12):
取暖器上拆下来的TM1628+共阳数码管 7段10位  现在使用其中的2个数码管显示时间 定时器0计时 显示有闪烁感,求助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STB=P1^0;
sbit CLK=P1^3;
sbit DIO=P1^5;
//BK9021共阳 硬件说明=脚位 1-7seg1-7 8-10seg10-9-8 11-12-13GRID5-6-7 14-17GRID1-2-3-4
/*
u8 const code DM[69][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分 11脚GRID5地址08 SEG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电源 12脚GRID6地址0A SEG1
{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T1 14脚GRID1地址00 SEG1
{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T2 15脚GRID2地址02 SEG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T5 11脚GRID5地址08 SEG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T6 12脚GRID6地址0A SEG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T7 13脚GRID7地址0C SEG2
{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T8  14脚GRID1地址00 SEG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T12  11脚GRID5地址09 SEG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T13  12脚GRID6地址0B SEG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T14  13脚GRID7地址0D SEG9
{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T15   14脚GRID1地址01 SEG9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T19  11脚GRID5地址08 10脚SEG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T20  12脚GRID6地址0A 10脚SEG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T21  13脚GRID7地址0C 10脚SEG8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T22  14脚GRID1地址00 10脚SEG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a  17脚GRID4地址06 SEG3
{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b  16脚GRID3地址04 SEG3
{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c 15脚GRID2地址02 SEG3
{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d  14脚GRID1地址00 SEG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a  17脚GRID4地址06 SEG4
{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b  16脚GRID3地址04 SEG4
{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c 15脚GRID2地址02 SEG4
{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d  14脚GRID1地址00 SEG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a  17脚GRID4地址06 SEG5
{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b  16脚GRID3地址04 SEG5
{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c 15脚GRID2地址02 SEG5
{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d  14脚GRID1地址00 SEG5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a  17脚GRID4地址06 SEG6
{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b  16脚GRID3地址04 SEG6
{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c 15脚GRID2地址02 SEG6
{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d  14脚GRID1地址00 SEG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5a  17脚GRID4地址06 SEG7
{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5b  16脚GRID3地址04 SEG7
{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5c 15脚GRID2地址02 SEG7
{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5d  14脚GRID1地址00 SEG7
...

{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换气14脚GRID1地址01 8脚SEG10
{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吹风15脚GRID2地址03 8脚SEG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取暖1 16脚GRID3地址05 8脚SEG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取暖2 17脚GRID4地址07 8脚SEG1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全显
};
*/
//d        c          b        a          g         f         e
u8 const code time5[10][14]={
{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00,0x00,0x40,0x00,0x40,0x00},//第5个数码管显示0
{0x00,0x00,0x4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5个数码管显示1
{0x40,0x00,0x0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00,0x00,0x40,0x00},//第5个数码管显示2
{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第5个数码管显示3
...
};
u8 const code time4[10][14]={
{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00,0x00,0x20,0x00,0x20,0x00},//第4个数码管显示0
{0x00,0x00,0x2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4个数码管显示1
{0x20,0x00,0x0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00,0x00,0x20,0x00},//第4个数码管显示2
{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第4个数码管显示3
...
};
//u8 key[5]={0};//储存按键值
//u8 o=0;
//u8 k=0;

u8 aa,bb,cc;

void display_du(u8 a);

void delayms(u16 z)
{
         u16 x;
         u8 y;
        for(x=z;x>0;x--)
        for(y=112;y>0;y--);
}

//向TM1628发送数据,低位开始
void send_8bit(u8 dat)
{
        u8 i;
        for(i=0;i<8;i++)
        {
                if(dat&0x01)
                        DIO=1;
                 else
                         DIO=0;
                 CLK=1;
                 _nop_();_nop_();_nop_();
                 CLK=0;
                 dat>>=1;
  }
}
//向TM1628发送命令
void send_com(u8 com)
{
        STB=1;
        _nop_();_nop_();_nop_();
        STB=0;
        send_8bit(com);
}

//读取按键值并存入key【】数组,从低字节开始,从低位开始
/*
void read_key()
{
        u8 i,j;
        send_com(0x42);//读键盘命令
        DIO=1;
        for(j=0;j<5;j++)//连续读取5个字节
         for(i=0;i<8;i++)
        {
                key[j]=key[j]>>1;
                CLK=0;
                 CLK=1;
                if(DIO)
                        key[j]=key[j]|0X80;
  }
        STB=1;
}
*/

//显示函数,1-7位数码管显示数组0-6
void display5()
{
        u8 i;
        send_com(0x03);//设置显示模式,7位10段
        send_com(0x40);//设置数据命令,采用地址自动加1模式
        send_com(0xc0);//设置显示地址,从00h开始
        for(i=0;i<14;i++)  //发送显示数据
        {
                send_8bit(time5[aa][i]);//因为seg9-14均未用到,所以奇数地址全送0
  }
        send_com(0x8f);//显示控制命令。打开显示并设为最亮
//        send_com(0x80);//显示控制命令。关显示
        //read_key(); //读按键值
        STB=1;
}
void display4()
{
        u8 i;
        send_com(0x03);//设置显示模式,7位10段
        send_com(0x40);//设置数据命令,采用地址自动加1模式
        send_com(0xc0);//设置显示地址,从00h开始
        for(i=0;i<14;i++)  //发送显示数据
        {
                send_8bit(time4[bb][i]);//因为seg9-14均未用到,所以奇数地址全送0
  }
        send_com(0x8f);//显示控制命令。打开显示并设为最亮
//        send_com(0x80);//显示控制命令。关显示
        //read_key(); //读按键值
        STB=1;
}
/*
void display1()
{
        u8 i;

        send_com(0x03);//设置显示模式,7位10段
        send_com(0x40);//设置数据命令,采用地址自动加1模式
        send_com(0xc0);//设置显示地址,从00h开始
        for(i=0;i<14;i++)  //发送显示数据
        {
                send_8bit(DM[o][i]);//
  }
        send_com(0x8f);//显示控制命令。打开显示并设为最亮
//        send_com(0x80);//显示控制命令。关显示
        //read_key(); //读按键值
        STB=1;
}
*/

//显示函数,1-7位数码管显示数组0-6
//void display1()
//{
//        u8 i;
//        send_com(0x03);//设置显示模式,7位10段
//        send_com(0x44);//设置数据命令,采用固定地址模式
//        send_com(0xcd);//设置显示地址0dh
//        send_8bit(0x03);//显示分
//        send_com(0x8f);//显示控制命令。打开显示并设为最亮
//        STB=1;
//}
void display_du(u8 a)
{
        aa=a/10;
  bb=a%10;
        display5();
        display4();
}

//按键处理函数
/*
void key_press()
{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                read_key();
//                key_press();
                display_du(k);
                if(cc==20)
          {
                 cc=0;
                 k++;
     if(k==100)
                 k=0;
    }
  }
}

void timer0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c++;
}

网友A:
芯片本身就是一直在刷新显示,有一定的闪烁,但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得不明显!

网友B:
TM系列的芯片 直接使用他们官方的参考源码即可。还有就是 它不需要CPU频繁发送信号,数据被修改一次 写入一次即可
我这里有个TM1629的贴子   希望能帮到你。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2-1.html

网友C:
闪烁一般是由于延迟时间没有达到眼睛感官的要求,减少延迟时间,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D:
数码管用手机拍都很容易捕捉到闪,只是调整到人眼看不出来就可以了。
写过1640的只要一行就算每个共阳数码管独立安装脚位不同也只要每管一行看你前面的u8 const code DM[69][14]等这些有点密集恐惧症的感觉 推测可能是每显一位都要全刷刷得过于频繁而这个芯片显然可以独立显示每一位精减一下程序单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用手机拍都很容易捕捉到闪,只是调整到人眼看不出来就可以了。
写过1640的只要一行就算每个共阳数码 ...

谢谢 但是规格书上共阳的显示确实要多行才能完成一个字符显示呀
图8给出共阳数码管的连接示意图,如果让该数码管显示“0”,那你需要在GRID1,GRID2,
GRID3,GRID4,GRID5,GRID6为低电平的时候让SEG1为高电平,在GRID7为低电平的时候让SEG1为
低电平。要向地址单元00H,02H,04H,06H,08H,0AH里面分别写数据01H,其余的地址单元全部
写数据00H。
SEG8 SEG7 SEG6 SEG5 SEG4 SEG3 SEG2 SEG1
0 0 0 0 0 0 0 1 00H
0 0 0 0 0 0 0 1 02H
0 0 0 0 0 0 0 1 04H
0 0 0 0 0 0 0 1 06H
0 0 0 0 0 0 0 1 08H
0 0 0 0 0 0 0 1 0AH
0 0 0 0 0 0 0 0 0CH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注意:SEG1-11为P管开漏输出,GRID1-7为N管开漏输出,在使用时候,SEG1-11只能接LED的阳极,
GRID只能接LED的阴极,不可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烁一般是由于延迟时间没有达到眼睛感官的要求,减少延迟时间,应该能够解决

谢谢,没有用到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就是一直在刷新显示,有一定的闪烁,但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得不明显!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系列的芯片 直接使用他们官方的参考源码即可。还有就是 它不需要CPU频繁发送信号,数据被修改一次 写入一 ...

谢谢汪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用手机拍都很容易捕捉到闪,只是调整到人眼看不出来就可以了。
写过1640的只要一行就算每个共阳数码 ...

如果把显示函数改为每秒刷新一下 只能显示个位,十位闪一下 被覆盖了  因为地址都是相同的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