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单片机光照控制程序如何编写?传感器用的是BH1750fvi 求大家指导思路,想自学单片机

楼主(2021-01-12):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C52单片机光照控制,传感器用的是BH1750fvi

网友A:
建议你学习《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学习框架式编程方式。
以后学习STC15W或者STC8增强型单片机。

网友B:
这个传感器是IIC接口,用起来不是太难,8位单片机很少有IIC片内外设接口需要用普通IO口软件模拟。程序框架大都雷同,不外乎是初始化,读取数据,换算(如果需要),得到结果后用于显示或控制外部设备。
  另外多说一句,如果想做技术,基本功必须掌握,关键点需要别人帮组指点一下即可,没有基本功,给你说的再多你也是一头雾水,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