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小白求运放电路知识解惑

楼主(2021-01-12):
两个电路设计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以及这两个电路的区别。本人跨界电路小白,正努力学习中,求各路大神解惑指点

网友A:
+-两端电压相等,然后简化电路,进行计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电压相等,然后简化电路,进行计算就行了

图一我计算的电压增益是-(1+RF/RG),请问对不对?图二根据虚短虚断原则-处的电压应该为0呀,那么图二有电压增益吗?该怎么计算增益?

网友B:
缺少输入电阻,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增益趋向无穷大,输出状态极不稳定。这种基本电路教科书里多的是,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输入电阻,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增益趋向无穷大,输出状态极不稳定。这种基本电路教科书里多的是,仔细看 ...

两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吗?如果把RG放在输入端UI处是不是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吗?如果把RG放在输入端UI处是不是就可以工作了?

这些都是基本的电路

网友C:
两个运算放大器电路看起来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运算放大器电路看起来相同。

网友D:
运算放大器电路里面,应该有反馈电阻,可以让电路稳定。

网友E:
图1是反相放大电路,增益是-(1+RF/RG),你分析是对的,CF一般选值是100pF左右的小电容
图2是电流转电压电路,没有增益这一说,主要取决于电阻和电流的大小,你两个电阻串联没什么意义,本质上不就是一个电阻了
两个电路的电源都是要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1是反相放大电路,增益是-(1+RF/RG),你分析是对的,CF一般选值是100pF左右的小电容
图2是电流转电压电路 ...

谢谢啊。那图一的电容CF是怎么确定为100pF左右的?用大一点的比如100nF的电容会有什么问题吗?我看有的积分器电路用的就是几十100nF的电容。另外按您的意思图二应该是个跨阻放大器吧,那输出电压怎么计算呢?是输入的电流乘以电阻RF就是输出电压吗?如果输入的电流比较小(比如0.5pA)那么是不是需要电阻RF很大(比如100G欧姆)才能有50mV的输出电压呢?待检测的电流跨度比较大,大概从0.5pA-100pA之间。那输出电压是不是得从50mV-10V之间了?

网友F:
图转个角度都不会呀。太晕了。看下图。

网友G:
图里都是反向放大器,电阻的两种接法,放大倍数不同。 -端接地以后, 直流有偏置,输出直流电压会相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转个角度都不会呀。太晕了。看下图。

哈哈哈,纯小白。不要嫌弃哈。如果把图一改成图五这样的电荷放大器,红色虚线部分是我要检测的一个装置。VI是其中要检测的一个电势点,在-50mV的基础上会有最小-10mV左右的脉冲。根据V0=-Q/CF,我要首先判断输出电压V0的范围,那怎样知道VI这个电势点的电荷Q呢?是不是根据这个待测装置的总电容C(Total)=Q*VI来判断?,也就是说V0到VI的总放大倍数实际上就是C(Total)和CF的倍数来决定?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求指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那图一的电容CF是怎么确定为100pF左右的?用大一点的比如100nF的电容会有什么问题吗?我看有的积 ...

图一的CF是防止自激用的,这100PF就是一个大概值,或者是经验值,大家都这么用,就像104电容一样,你记得这个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用于积分电路,那是要经过计算的
至于电流转电压电路,你可以暂时不学,等到你学得差不多了再来看这个更好
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那就去找一下电流-电压转换运放电路的公式,套入计算就可以了
初学者不要尝试去分析运放的内部电路,你就当运放是一个独立的元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一的CF是防止自激用的,这100PF就是一个大概值,或者是经验值,大家都这么用,就像104电容一样,你记得这个 ...

谢谢!我只想解决实际问题呀。图六是我做的跨阻放大器,就是您说的流压转换放大电路。Rx实际可等效为一个可变电阻,阻值在大概0.5G欧姆的基础上会有一个200G欧姆的脉冲变化。频率大概100Hz。如果是跨阻放大器的话输出电压应该是V0=Iin*RF吧?这个Iin大概的范围应该是多大呀?如果R设置为0.5G欧姆的话Iin应该是0.5pA-100pA之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