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示波器之类的仪器,如何用软件检测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呢?

楼主(2021-01-12):
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A10S2,写了一个程序让它的一个IO口输出PWM波,没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硬件仪器,那如何看这个PWM波程序的效果呢?
用proteus软件可以吗?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用万用表直接测输出电压,调节脉宽观察电压是不是跟随脉宽一起变化

网友A:
我没示波器的时候都是这么操作的,遗憾的是不知道波形的好坏

网友B:
使用万用表测量PWM的电压是测量它的平均值。
所以PWM的高电平是5V的话。如果万用表测得3V电压,相当于PWM输出是3V/5V=60%
这样大致能判断PWM的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C:
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D:
建议你还是拥有一个逻辑分析仪,也就5~6罐红牛。关键是还能长期使用的东西。小心使用,三五年不会坏的。

网友E:
建议X宝买一个逻辑分析仪,二三十那种够用了,自己学习够用了。

网友F:
声卡示波器软件或串口通讯

网友F:
不过声卡示波器有点冒险

网友F:
其实,用proteus软件仿真就可以应付了,实物与仿真八九不离十。

网友G:
数字万用表可以测方波的输出频率,也可在测出输出的平均电压。也可以接一个缓冲器,再接一个小喇叭听方波的声音的。我就是这样试过。

网友H(2023-04-21):
楼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G:
没有示波器,只能和万用表的频率档测量,用电压档测量可以测量出平均电压。
要一个好的示波器也不少钱啊,市面上2-3千的示波器都是入门玩物,好的上档次的都要6K-1W多。业余没有几个人能买的起,除非公司买。

网友I:
可以用这个
STC32G屠龙刀之MINI示波器-适合初学者仿制的示波器
STC32G屠龙刀官方板    某宝19.9包邮  也可以用STC32G最小系统板
http://www.51hei.com/bbs/dpj-222988-1.html

网友J:
一个二手原装40兆示波器不过百元,楼主舍不得买抠门,祝楼主学习之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网友K:
曾经用音乐编辑软件观察单片机PWM波形。把信号衰减到合适范围通过PC录音孔,用音乐编辑软件GoldWave记录任意时长的音频文件,可以查看任意时段的波形,而且是双通道,显示效果好于普通数字示波器,也不比逻辑分析仪差。不过受采样率限制,信号频率不能太高,50KHz以下。

网友L:
用软件点一个TFT屏,比如800x480的,然后增加ADC采样程序,或者外接一片高速ADC(采样速度50MHz以上),然后将ADC采样到的数据在TFT屏上显示出曲线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数字万用表可以测方波的输出频率,也可在测出输出的平均电压。也可以接一个缓冲器,再接一个小喇叭听方波的 ...

不是所有万用表都有频率档,硬件PWM等寄存器是STC独有的,Proteus不支持仿真,软件PWM可以。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软件点一个TFT屏,比如800x480的,然后增加ADC采样程序,或者外接一片高速ADC(采样速度50MHz以上),然 ...

50Mhz的高速ADC基本都是FPGA驱动的,采样后然后写入内存,单片机几乎不可能到这种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