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302做电子万年历实物LCD不显示数字怎么办啊,大佬求助

楼主(2021-01-12):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sbit K1=P1^0; //增加量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切换显示内容
unsigned char display=0;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设置状态,设置位置秒分时日月周年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LcdWriteCom(0x01);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if(K4==0)
        {
        Delay10ms();
    if(K4==0)
         {
         display=~display;
         }

                        while((i<5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LcdDisplay();
        }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01);//清除上一次显示内容
        if(display==0)
        {
        LcdWriteCom(0xC0);           //确定初始位置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C6); //星期
                if(TIME[5]==1)
           {
           LcdWriteData('M');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n');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y');
           }
           else if(TIME[5]==2)
           {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u');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y');
           }
           else if(TIME[5]==3)
           {
           LcdWriteData('W');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n');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y');
           }
           else if(TIME[5]==4)
           {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h');
           LcdWriteData('u');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y');
           }
           else if(TIME[5]==5)
           {
           LcdWriteData('F');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y');
             }
           else if(TIME[5]==6)
           {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u');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y');
           }
           else
           {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u');
           LcdWriteData('n');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y');
           }

           }

           else
           {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int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必须的
{        LcdWriteCom(0x38);
    Delay10ms()        ;
        LcdWriteCom(0x38);
        Delay10ms();
        LcdWriteCom(0x38);
        Delay10ms();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Delay10ms();
        LcdWriteCom(0x32);
        Delay10ms();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32);
        Delay10ms();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include"ds1302.h"//双引号意思是先查找目标文件中的文件,在查找include文件夹中的文件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code是代表数据放在程序存储器,不可更改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21年1月7日星期四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x30, 0x01, 0x12, 0x09, 0x01, 0x04, 0x21};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addr是地址 dat是数据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启用数据传输
        _nop_();

        for (n=0; n<8; n++)//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addr右移一位
                SCLK = 1;//sclk在上升沿时,将数据写入DS1302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关闭数据传输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启用数据传输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写入
                _nop_();
                SCLK = 0;//读出数据
                _nop_();
        } //从最低位开始读出数据

        RST = 0; //关闭数据传输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允许写入数据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秒分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1.059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int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if not define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寄存器,1是数据寄存器,0是指令寄存器
        LCD1602_RW = 0;           //读写选择,1读0写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数据寄存器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2);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10);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2);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10);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2);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10);
        LCD1602_E = 0;
}

#endif

网友A:
缺少仿真和头文件的话,大家也是无法帮你调试的哦,上传一下吧

网友B:
    1、楼上正解,最好把自己的工程文件上传下,才好帮忙分析。如果手头有实物板子,最好下载进板子看运行。
    2、LCD屏在初始化之后,建议程序就让其显示固定的字符,比如“The time is”。这样的好处是即使时钟模块有问题,但至少不影响对LCD屏驱动是否正常的判断。
    3、DS1302时钟模块的万年历例程没有,不过有艾克姆科技的STC8A8K64S4A12开发板的基于PCF8563时钟模块的万年历例程,附件供参考。其实物连接图如下:

实验5-3-1:万年历 - LCD12864显示.7z

网友C:
为什么RS空起?lcd是4线的吗?
按程序来不要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RS空起?lcd是4线的吗?
按程序来不要乱搞~~

就是要接一个复位电路是吗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RS空起?lcd是4线的吗?
按程序来不要乱搞~~

是接了2.7脚的,我发的里错了,仿真是能成功的,事务不显示。。。

楼主:
程序包

程序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