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ADC采集不显示结果 请教大神们看看

楼主(2021-01-13):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START   0x40
#define ADC_FLAG    0x20
#define ADC_RESFMT  0x20

unsigned char tstr[5];
unsigned int tmp=0;
unsigned char Vol;
unsigned char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TART | ch ;  //启动adc电源,开始A/D转换 ,配置采集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tmp=(ADC_RES*4+ADC_RESL);
        Vol=(tmp*3.3)/1024;
        sprintf(tstr,"%1.4f",Vol);
        return Vol;
}
void main()
{
        P1M0 = 0X00;//配置P1.0口为ADC检测输入
        P1M1 = 0X01;

        IIC_InitIO();
        OLED_Init();
        OLED_Screen_All(0XFF);
        Delay_OLED(1000);
        P55=0;
        OLED_Screen_All(0);
        Write_GB16X16(0,0,"实际值:");
        Write_GB16X16(2,56,"2.0000");
        Write_GB16X16(2,0,"设定值:");
        while(1)
        {
                {
                GetADCResult(0);                 //获取ADC值
                Write_GB16X16(0,56,tstr);
                }
}
        }

实际值只显示0.0000

网友A:
你的AD值无填入显示

网友B:
STC8的ADC采集配置已和前几种型号的芯片不一样了,也就是不能按原来STC15/12等那样配置去作ADC采集了,看看手册和例程就能搞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的ADC采集配置已和前几种型号的芯片不一样了,也就是不能按原来STC15/12等那样配置去作ADC采集了,看看 ...

谢谢提醒。我是按照例程写的。
今天测试发现这里有问题
Vol=(tmp*3.3)/8; 除于2,4,6,8会显示,大于16以后就不会显示了。
而且显示的数值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是按照例程写的。
今天测试发现这里有问题
Vol=(tmp*3.3)/8; 除于2,4,6,8会显示,大于16以 ...

楼主要注意正确配置寄存器和使用恰当数据类型。改了几处,不一定适合你的显示器,自己斟酌修改。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START   0x40
#define ADC_FLAG    0x20
#define ADC_RESFMT  0x20

unsigned char tstr[5];
unsigned int tmp=0;
unsigned int Vol;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TART | ch ;  //启动adc电源,开始A/D转换 ,配置采集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tmp=(ADC_RES<<8| ADC_RESL);//12位ADC
        Vol=(long)tmp*3.3*1000/4095;
        sprintf(tstr,"%1.4f",Vol);
        return Vol;
}
void main()
{
        uint temp;
        P1M0 = 0X00;//配置P1.0口为ADC检测输入
        P1M1 = 0X01;
        ADCCFG=0x2f;//转换结果右对齐,速率512 CPU时钟数
        IIC_InitIO();
        OLED_Init();
        OLED_Screen_All(0XFF);
        Delay_OLED(1000);
        P55=0;
        OLED_Screen_All(0);
        Write_GB16X16(0,0,"实际值:");
        Write_GB16X16(2,56,"2.000");
        Write_GB16X16(2,0,"设定值:");
        while(1)
        {
                temp=GetADCResult(0);   //获取ADC值
                tstr[0]=temp/1000%10+'0';
                tstr[1]='.';
                tstr[2]=temp/100%10+'0';
                tstr[3]=temp/10%10+'0';
                tstr[4]=temp%10+'0';
                Write_GB16X16(0,56,tstr);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注意正确配置寄存器和使用恰当数据类型。改了几处,不一定适合你的显示器,自己斟酌修改。

大神辛苦了,谢谢详细的回复。

这是复制你的代码,修改之后

temp=GetADCResult(0);   //获取ADC值
                tstr[0]=temp/1000%10+'0';
                tstr[1]='.';
                tstr[2]=temp/100%10+'0';
                tstr[3]=temp/10%10+'0';
                tstr[4]=temp%10+'0';
                Write_GB16X16(0,56,tstr);
                SendByte('\t');
                SendString("AD_Value = ");
                SendString(tstr);
                SendByte('\n');
                Delay(50);

        }
通过串口返回的数据是这样的,如果adc输入再高一点点,就死机了。

AD_Value = 0.08448000000.000
AD_Value = 0.086160000000.000
AD_Value = 0.086750000000.000
AD_Value = 0.08070000.000
不超过0.06时的返回值
        AD_Value = 0.054
        AD_Value = 0.052
        AD_Value = 0.055
        AD_Value = 0.055
        AD_Value = 0.052
        AD_Value = 0.052
        AD_Value = 0.052

楼主:
感谢大神的支持,问题完美解决。可能原来的代码里面有些东西没有清理干净,全部清除再粘贴以后正常了。再次感谢。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