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指导

楼主:
电路三和电路四不知道能不能工作?RX是个可变的电阻,类似在0.5G欧姆到200G欧姆之间脉冲式变化。想通过放大并测UX点电压来追踪这个脉冲信号。现在问题是还想屏蔽寄生电容(图中虚线处的CP)的影响。所以不知道图三能不能工作。求大神指导

电路3

电路3

电路4

电路4

网友A(2021-01-13):
电路可以工作,如果方波信号频率不是很高,几十KHz以下,这个电容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可以工作,如果方波信号频率不是很高,几十KHz以下,这个电容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信号频率不高,100Hz左右,那图三和图四两个电路有区别吗?闭环增益上?如果信号频率比较高,100kHz左右,那图三是不是要把RG和接地去掉做成跨阻放大器了?可是这时候跨阻放大器的闭环增益应该是RF的阻值吧,那增益应该怎么确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