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子称的称重值拿出来做其它用途?

楼主(2021-01-13):
我想使用一个电子秤称量值,比如现在称出了50g,这个50g的值在程序里是赋值给一个变量的,这个变量一直是运行在主函数中的,就相当于是实时的一个值,那么我想使用这个50g的值,用来做其它计算,在程序里该怎样才能取出这个值呢?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在程序的任何地方想用就用。

网友B:
目前我们做的项目,采用的方式

网友B:
我们最近做的项目,采用的是直接用单片机读取称重传感器传出的值,应该说他就是一个电信号,例如电压值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最近做的项目,采用的是直接用单片机读取称重传感器传出的值,应该说他就是一个电信号,例如电压值的变 ...

直接读取传感器的值之后,在加以处理才能进行使用吧?就是说转换为实际的重量值,就是跟正常的称重一样的值,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实际上是分两路,一路从传感器读出来的值用来计算使用了,而另一路从传感器读出来到的值用来做重量值,对吗?

网友C:
使用模数转换从传感器读取重量值,并将其转换为数字值以进行其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模数转换从传感器读取重量值,并将其转换为数字值以进行其他处理。

现在我有两个地方要使用这个值,第一个就是让它实时的显示出来,另一个就是把这个值拿来做运算,那么这两个值存在同时使用的情况,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实时显示的这个是正常的,可以正常使用,而拿来进行运算的那个却怎么都不能正常使用,像我中各种情况,是不是这两个值都要分别进行各自的转化才能使用,我目前的转化对于两个值来说都是使用的同一个转化程序,就是模数转换从传感器读取重量值,并将其转换为数字值这个过程对于我所使用的这两个值来说都是使用的这一个过程,并且是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