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半导体制冷的小型智能冰箱控制系统 求分享经验

楼主(2021-01-13):
现在做一个基于STM32单片机控制的半导体制冷的小型智能冰箱控制系统,有没有做过的大神指导一二,或者有在做类似项目的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A:
我有失败经历……,首先就是制冷效果好的制冷片,功率很大。多并联点效果是好了,可是压缩机不香吗。最常用也是最便宜的12706对于空间降温简直小牛拉大车。如果你是研究温控算法不妨换个思路去做加热器

网友B:
在论坛上搜索相关帖子。

网友C:
关键点实在制冷和测温,测温不用说了。制冷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将半导体制冷版在热交换中产生的热量及时的散发掉。

网友D:
基于什么的单片机都不重要
原则上来说,控制就是PID算法
但在硬件方面就要求要高一点了
1:电流要足够大,至少是3A以上,绝大多的制冷片是这个规格的
2:控制部分就是可调的恒流电路,调节电压也差不多
3:效率很低,散热风扇要大电流的,一般的USB散热小风扇是不行的,最好是能用那种暴力小风扇

网友E:
二楼说道点子上了,同样也是掉过坑的人,建议如果只是做个DIY小玩意可以考虑随便弄一个,如果是想做个实用的小冰箱,还是建议转小型压缩机,要不然若想要达到你想象中的制冷效果,你需要的电源功率会大到你怀疑人生,而且热端产生的大量热量也会让你抓狂。。。这玩意效率实在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