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烧录时不用匹配单片机跟pc的波特率,但是串口通信需要?

楼主(2021-01-13):
为什么烧程序的时候不用匹配单片机跟pc的波特率,但是串口通信的时候需要匹配两机波特率?

网友A:
因为STC的ISP监控也是一个单片机  代码光刻录的 波特率当然是预设好的

网友B:
为了使用ISP,厂家在单片机的ROM中烧录了一段程序BOOTLOAD,ISP软件自动识别BOOTLOAD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