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我检查一下原理图PCB的错误?

楼主:
连接电脑后电脑无法识别端口,电源口发热,下载板子灯光微弱,求个大神帮我看看错误

网友A(2021-01-14):
晶振负载电容有点大,可能导致不起振,由于51单片机上电默认准双向口,导致驱动级处于导通状态,后级负载没有在pwm状态下工作,可能直流阻抗较小,致使串口电压下降,串口无法识别。。。。

网友B:
单片机复位电路整错了撒,单片机上电后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怎么运行的起来? 另外,电脑串口是±15V接线考虑过电平转换没?

网友C:
c1,c2用22P,加一片TTL---RS232电平转换器MAX3232,用于连接PC机,EA接VVC,LCD背光部分看看说明书,是否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有人请详细解释设计问题,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学习

网友E:
楼上各位大咖说的比较全面了,多看看单片机的最小运行系统之类的,让单片机运行起来的基本条件。不然光致命性错误,

网友F:
我感觉还是复位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