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蓝牙同时控制一个小灯,单片机蓝牙程序应该写在哪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ADC0809
sbit CLK=P3^4;
sbit ST=P3^5;
sbit EOC=P3^6;
sbit OE=P3^7;
sbit RELAY = P3^3;
unsigned int ADCval;
unsigned char pressure = 50;
unsigned char mode=0;
unsigned char status = 0;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s)
{
        while(s--);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CLK=~CLK;
}
void main(void)
{
          RELAY=1;
    lcd_init();
                TMOD=0x0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ST=0;
                                                OE=0;
                                                ST=1;
                                                ST=0;
                                                while(EOC==0);
                                                OE=1;
                                                ADCval=P1;
                                                OE=0;
                                        LCD_ShowStr(0,0,"Real:");
                                        LCD_ShowChar(5,0,ADCval/100+'0');
                                        LCD_ShowChar(6,0,ADCval%100/10 +'0');
                                  LCD_ShowChar(7,0,ADCval%10 +'0');
                                if(ADCval<=pressure){
                                   RELAY=0;
                                }
                                else {
                                         RELAY=1;
                                }
                }
}

网友A(2021-01-13):
电路图

这个是电路图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B:
单片机和蓝牙之间用UART口交换数据,单片机是主控,采集压力传感器和蓝牙收到的数据,单片机根据预设的协议控制灯,程序烧写在单片机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和蓝牙之间用UART口交换数据,单片机是主控,采集压力传感器和蓝牙收到的数据,单片机根据预设的协议 ...

蓝牙程序写在一个中断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