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昨天大家的帮助,灯闪五下,蜂鸣器响一下我应该找到问题了

楼主(2021-01-13):
我现在主程序应该可以了,LD1闪五下,LD2闪一下,但是蜂鸣器还是不能响一下,应该是蜂鸣器程序的问题。请大神再看一下,指点一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void main()
{
  while (1)
  {
  static int x;
   x = 6;
   while (x)
   {
           led1_flash();
        x--;
   }
           led2_flash();
        beep();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ed.h"

void led1_flash()
{
static int x;
x++;
if (x>25000)
{
LD1 = !LD1;
x = 0;
}

}

void led2_flash()
{
static int y;
y++;
if (y>25000)
{
LD2 = !LD2;
y = 0;
}

}

#include "beep.h"
#include "delay.h"

void beep()
{

           bee = !bee;
   delay(5000);

  }

网友A:
你的延时程序那个赋值5000,你是用什么类型的参数 char  or  int    一般也不用赋个5000这么大的值的吧

网友A:
你不要动不动就问别人啊,自己单步运行看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你可以把那些延时改成小数值单步运行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B:
它越来越接近成功。 希望您最终找到编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