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定时电路修改

楼主(2021-01-14):
朋友做了个电路但是把需求弄错了,原来要求的是通电电机转,触摸停转,然后复位,按按钮停转:但做成的是触摸转,然后不转,按按钮才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把电机转和不转改过来呢

网友A:
三极管反向一下即可

网友B:
加一个非门在555输出

楼主:
试了试改了那条线加电阻三极管好像没变化

网友C:
你的电路图错了吧,三极管Q1的基极与发光二极管X1的阴极不能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试改了那条线加电阻三极管好像没变化

用达林顿试看

网友A:
从下图可见添加三极管后相位就是反向的.

网友D:
Q3的基极不能和Q1的基极直接连吧, Q1的基极会把电压始终牵制在0.7V(Q1的基极相当于正向导通的二极管).

网友E:
你这个电路电机是不受控的。正确的接法是Q3基极串联电阻后接R7上端,然后直接接到555的3脚而不是接Q1基极!

网友E:
另外,Q3需要换成PNP型三极管才能实现设计目标。

网友A:
通过以上可悟出适当修改电阻参数

网友A:
假如要获得同向电路也可以这样修改

这个电路图以前回复用的,这里我也可以出个题目,如:把图中的二极管短路,蜂鸣器会响,假如把二极管断路则蜂鸣器不响,请分析原因.

网友F:
在555的3脚加一个PNP三极管就可解决问题,三极管b接1K电阻右端,c接地,e接Q3基极。

网友G:
输出端可以加个非门,芯片有74LS04

网友H:
简化了一下,没有条件测试!

网友I:
555有一种是高电平触发,有一种是低电平触发。可以换换触发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假如要获得同向电路也可以这样修改

二极管短路相当于C3有了充放电回路,只有这样555的输出才会通过C3输出到Q2Q3放大后驱动蜂鸣器,注意555是输出脉冲波形的,当D1断路时,C3失去了放电回路,相当于隔断了555的脉冲,蜂鸣器当然就不响了

网友K:
三极管不能这样接吧。。。
解决方法:
1.在输出端加个非门
2.555有两种触发方式,你可以换一种
3.在555的3脚加pnp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