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精准延时的函数(51单片机用)

楼主(2021-01-1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类似于这种,输入变量t, 就延时t毫秒,delay(1000)就是延时1秒。

网友A:
用定时器中断来做比较“精准“的延时,除此之外别无它法,这个”精准“取决于你晶体的的温飘、误差、电压等等指标。

网友B:
怎么个精准法,你要的延时最小单位是多少,你用的晶振是多少兆的

网友C:
要延时精准,只是相对的精准。定时部分用汇编写,再后期调试修正。

网友D:
// 全局变量,ms时标
unsigned char xms = 0;

// 定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TR0 = 1; // 定时器 T0 开始计时
    while (xms != t); // 直至计时至 t ms 退出
}

// 定时器 T0 初始化
void t0_init() {
    TMOD = 0x02; // 定时器 T0,方式 2
    TH0 = (256-200)%256; // 定时200us 初值
    TL0 = (256-200)%256;
    EA = 1;
    ET0 = 1;
    TR0 = 0;
}

void t0_srv()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200us = 0;
    200us++;
    if (200us == 5) {
        xms++;
        200us = 0;
    }
}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呢?

网友E:
第一、不同的单片机,比如STC12和STC8 速度就不同。你算那么精准有啥用?

网友E:
第一、不同的单片机,比如STC12跟STC8就不一样。你算这么精准有啥用?
第二、同一片单片机芯片,不同的晶振频率速度也不一样。你算这么精准有啥用?
第三、相同的时钟,不同的指令,速度也不相同。你算这么精准有啥用?
第四、不同的变量长度,执行速度也不同。你算这么精准有啥用?
第五、不同的变量存放位置,执行速度也不同。你算这么精准有啥用?
第六、中断一打开,这种延迟函数 误差可能会增加250%,你算这么精准有啥用?
所以,看《人人学会单片机》课程,来学习我们的框架式编程方式。没要求的用计数延迟,有要求的必须定时器。程序里面不能这样死等、提高代码执行效率才是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网友F:
可以用一些辅助软件计算的呢,论坛里也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精准法,你要的延时最小单位是多少,你用的晶振是多少兆的

当然是12MHZ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一些辅助软件计算的呢,论坛里也都有!

是单片机小精灵吧,我知道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呢?

就是用定时器嘛,这个可以。

网友G:
STC单片机的下载程序里头有软件延时程序计算器很方便

网友H:
精准就呵呵了罢,除非你对精准的要求和“最美”一样随便就能拉一车。
软件写得再精准,没有精准的硬件还是不可能,难不成你是航天科技派出的探子
硬件大多都有个宽容度,大多对延时要求都不高,甚至很多步骤省去也能正常工作的,你可以调试好硬件后对单片机的主频(软件写或硬改晶振)动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I:
STC下载器有专用的软件延时,直接生成C或者汇编就可以了
就算是一样的时钟,不同的STC系列延时都不一样的
想要真正的精准,直接上汇编

网友J:
用汇编吧,可以自己计算每条指令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不同的单片机,比如STC12跟STC8就不一样。你算这么精准有啥用?
第二、同一片单片机芯片,不同的晶 ...

嗯,有道理哟

网友K:
定时器一开,误差值偏大的

网友L:
汇编可能会相对精准一些

网友M:
要延时精准,只是相对的精准。不同的单片机是不同的。

网友N:
和你的晶振有关系,晶振的频率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O:
利用定时器进行延时精确,其它的延时都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P:
打开STC官方软件延时比较靠谱,前提是程序不能由中断响应

网友Q:
取决于晶振,采用外部晶振准确度较高,但是一般ms级延时,内部晶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