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初始化失败咋办?只有第一行显示一排黑方块

楼主(2021-01-14):
手里有一个1602液晶,上午使用时还能正常显示,刚才打开发现初始化失败了,就是只有第一行显示一排黑方块,第二排什么都不显示,中间程序和电路都没有改动,请教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之前加入延时函数,显示问题能够解决,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程序陷入了死循环,1602的显示开始周而复始,但是接入外部电路,就不再死循环了,也是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之前加入延时函数,显示问题能够解决,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程序 ...

可以把原理图、程序什么的贴出来,光靠文字描述很难了解情况

网友B:
也来说个奇怪的事,北京有个人说了句话,河北有个人竟然接了话茬,原来他们在微信视频

网友C:
引脚断路.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之前加入延时函数,显示问题能够解决,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程序 ...

只能说你的程序是有问题的。因为1602是静态显示,在显示数据没有发发生变化时,不需要一直循环显示处理。
主函数的主循环中,不需要循环调用显示处理。主循环中一般都是用来检查是否有按键按下,或者是否有IO口发生变化。根据处理进程需要,需要显示不同数据的时候,再调用显示处理,显示必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你的程序是有问题的。因为1602是静态显示,在显示数据没有发发生变化时,不需要一直循环显示处理。 ...

我这个是一个电子称,所以需要循环显示,不过您这么一说,是不是我可以在循环里只检测传感器给出的数据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变化了,我再进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来说个奇怪的事,北京有个人说了句话,河北有个人竟然接了话茬,原来他们在微信视频

你说的是啥?

网友E:
查查硬件连接

楼主:
硬件连接一直没有变,就是前一次还好好的,再启动就不能初始化了

网友F:
一直是就你在说问题,没有原理图,没有代码,没有现象,一堆人只能靠经验给你建议,然后你自己去查。

网友G:
上午还能显示,下午就不行了,先要查一下飞线这种是不是有断线或者虚焊了, 再要看下是不是下载错误的hex文件。 屏点亮以后还是要备份一个hex文件,一个单片机以备debug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午还能显示,下午就不行了,先要查一下飞线这种是不是有断线或者虚焊了, 再要看下是不是下载错误的hex文 ...

连线没问题,也没有虚焊的,也没有下载错误的HEX文件

网友H:
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之前加入延时函数,但是接入外部电路,接触不良线路虚焊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之前加入延时函数,但是接入外部电路,接触不良线路虚焊等。

是的,加入了延时函数,但是后来还出现了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I:
可能是接触焊接不好

楼主(2021-02-15):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接触焊接不好

可能是,不过现在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