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AD转换

楼主:
由于不怎么会描述 只能用图片大概搞了一下,求大神能够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2021-01-14):
如果是远程称重,传感器经过转换给单片机A,然后用无线模块传输数字信号给单片机B,然后单片机B负责显示。可以参考我们的NRF24L01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4-1.html

网友B:
你所画的框架本就已经算是一个系统。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只有模拟信号HX711模块是信号转换器件,这两个是一起的想要在这中间使用无线传输很难。
想要做无线可以在HX711模块到单片机这段路进行,2.4G无线传输芯片nRF24LE1,8051内核,编程跟51单片机差不多。复杂一点可以用蓝牙,nrf52832,可以把数据传到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