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硬件与软件可以控制多少1.14屏,显示不同的内容。

楼主(2021-01-14):
用什么硬件与软件可以控制多少1.14屏,显示不同的内容。

网友A:
主控+总线就可以,便宜的如51+IIC,你想多少就按需选材不够可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总线就可以,便宜的如51+IIC,你想多少就按需选材不够可扩展。

可以用Arduino 来控制吗?

网友B:
如果速度比较低,那就用单片机也可以,不管是iic还是spi。如果对刷新频率有要求,你就可以使用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