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1-14):
使用红外遥控时,先按下按钮1单片机不工作当先按另一个功能按钮 2  在按功能按钮1时 单片机才工作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什么优先级  请大家指导

网友A:
单片机不工作了,还管你按什么

网友B:
每次都这样还是只有开机第一次这样,每次都一样的话就要检查按键执行逻辑了,如果只有上电第一次的话会不会第一次解码判断出错了

网友C:
坐等专家

网友D:
这个是红外遥控解码的时序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