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 数控稳压电源要怎么画?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1-15):
想通过下面的小项目来学习单片机,求大神指学习方法

设计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数控稳压电源,输入采用键盘方式,输出电压采用数字显示, 具体要求 (1) 输入电压范围为(85%-110%Ue,输出电压为2-10V(2) 输出误差<=0.1V;(2) 额定电流500mA。要求选择和搭配硬件系统,设计控制算法,编写软件程序,并通过软件仿真或实际单片机控制电路验证其正确性。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LED P0
#define DATA_TLC5615 P1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0;
sbit JIA1=P2^4;
sbit JIAN1=P2^5;
sbit SENT=P2^6;
sbit OK=P2^7;
sbit dian=P0^7;
void mdleay(uint Delaytime);
uchar a=0,b=1,c=2,n=0,flag;
float VCC=1.2;
void mdleay(uint Delaytime)//延时5ms子程序
{
uint j=0;
for(j=0;Delaytime>0;Delaytime--)
{
for(j=0;j<130;j++)
{;}
}
}
void in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uchar key;
  mdleay(5);
  key=P2&0xf0;
  switch(key)
  {case(0xe0):if(n==1)
              {if(a==9)
               a=9;
               else
               a++;
               }
               if(n==2)
               {if(b==9)
               b=9;
               else
               b++;
               }
               if(n==3)
               {if(c==9)
               c=9;
               else
               c++;
               }
               break;
case(0xd0):if(n==1)
              {if(a==0)
               a=0;
               else
               a--;
               }
               if(n==2)
               {if(b==0)
               b=0;
               else
               b--;
               }
               if(n==3)
               {if(c==0)
               c=0;
               else
               c--;
               }
               break;
case(0xb0):if(n==4)
              n=1;
               else
               n++;
               if(flag==1)
               {
               flag=0;
               a=0;
               b=1;
               c=2;
               DATA_TLC5615=0x00;
               n++;
               }
               break;
case(0x70):n=0;
           flag=1;
           VCC=a*10+b+0.1*c;
           if(VCC>10)
           {VCC=10;
           a=1;
           b=0;
           c=0;
           }
           if(VCC<12)
           {
           VCC=1.2;
           a=0;
           b=1;
           c=2;
           }
           VCC=(VCC-1.2)/0.04;
           DATA_TLC5615=(int)VCC;
           break;
default:break;
    }
}
main()
{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DATA_TLC5615=0;
           DATA_LED=0xff;
           EA=1;
           EX0=1;
           IT0=1;
           n=0;
           flag=0;
           while(1)
           {
           LED1=1;
           LED2=0;
           DATA_LED=Tab[a];
           mdleay(1);
           DATA_LED=Tab[b]&0x7f;
           LED1=0;
           LED2=1;
           mdleay(1);
           LED2=0;
           }
}

网友A:
键盘使用说明:
1:按下 MODE 键,在键盘和旋钮之间切换
键盘模式
1:按下 SET 键
2:按下 0--9.99之间的电压值
3:按下 ENTER 键
旋钮模式
1:调节可调电阻,电压随之改变
C:\Users\cpyf230\Desktop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adcdac.h"

sbit DACSCLK = P2^3;
sbit DACCS = P2^4;
sbit DACDIN  = P2^5;
sbit CS  = P3^2;
sbit CLK = P3^3;
sbit DIO = P3^4;

uchar Get_AD_Result(uchar ch)
{
        uchar i,dat1=0,dat2=0;
        CS  = 0;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if(ch)
        DIO = 1;
        else
        DIO = 0;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for(i=0;i<8;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if(DIO) dat1 |=0x80>>i;
        }
        for(i=0;i<8;i++)
        {
                if(DIO) dat2 |=0x01<<i;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
        CS = 1;
        if (dat1 == dat2)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x00;
}

void Set_DAC(uint dacvalue)
{
        uchar i;
        uint dat;
        dat = dacvalue;
        dat &= 0x03ff;
        DACCS  = 0;
        DACSCLK = 0;

        for(i=0;i<12;i++)
        {
                 if(dat & 0x0200)
                        DACDIN = 1;
                else
                        DACDIN = 0;
                DACSCLK = 1;
                dat <<= 1;
                DACSCLK = 0;
        }
        DACCS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