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20.2.6封装库放大缩小

楼主(2021-01-15):
Altium Designer 20.2.6封装库放大缩小问题,
1.滑动鼠标的滚轮就放大到最大无法缩小回来,但是原理图和PCB都是正常缩小放大。百度查不到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A:
按快捷刍【Z】【A】也不行吗?

网友B:
按住滚轮往上移就是放大,往下移就是缩小!记住一定要按住再移动!

网友C:
你换个原理图换个鼠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快捷刍【Z】【A】也不行吗?

没有用的!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滚轮往上移就是放大,往下移就是缩小!记住一定要按住再移动!

木有用的的,我已经了很多遍!我估计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原理图换个鼠标试试

新建一个封装库也不行的!在画PCB这边是正常的,就是封装库不行!能简单的解决的话我就不用发帖了

网友D:
我没有用过20.2.6,你查一下快捷键设置,鼠标向下滚动是不是和其他软件冲突自动取消了

网友E(2022-01-19):
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换成AD22也是这样的

网友E:
楼主已经解决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