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数组初始化值过多”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C语言编译器总提示数组初始化值过多,也就是俗称的“下标越界”。但数组元素只有20个,初始化值也只有20个。我从网页在线编译的程序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下面那个注释行的“Wide”数组编译出来就没有任何报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Keil的BUG吗?

网友A(2021-01-15):
你的初始化有40个

网友B:
你数学是体育师傅教的吗?这么明显的越界。要是多一个,说没看见 还情有可原。这都40多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数学是体育师傅教的吗?这么明显的越界。要是多一个,说没看见 还情有可原。这都40多个了

我看到了,看来网页上的编译器有很大问题。不能挑错

网友C:
谢谢,我写代码写糊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数学是体育师傅教的吗?这么明显的越界。要是多一个,说没看见 还情有可原。这都40多个了

https://www点dotcpp点com/run/
这个网站。数组越界不仅不报错,而且程序运行结果还是正确的你敢信?

网友D:
注意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