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编写,驱动两个光敏管 求思路

楼主(2021-01-1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想问论坛里面的各位大神,我想对两个光敏管进行程序编写,当光敏管亮的时候设置一个最低电压值如0.5V,不亮时设置最大电压值如0.02V;亮的光敏管和不亮的光敏管电压差为0.2V。当一个光敏管亮时大于0.5V且与与不亮的光敏管电压差大于0.2V,则判断这个光敏管输出正常。很急,希望能指导下

网友A:
DAC以及DAC的基础应用

网友B:
将两个光敏管电路的取样电压给STM32的两个模拟输入端,启动ADC,其余的就是读数据和比较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