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想通过8255的A口接键盘控制B,C口的高低电平,该怎么改程序?

楼主(2021-01-15):
各位大佬,我想通过8255的A口接键盘控制B,C口的高低电平(例如,第一个按键按下后,PB0变为低电平,再按一下,PB0变为高电平),我应该怎么该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PA XBYTE[0x7cff]   //A口地址定义
#define PB XBYTE[0x7dff]   //B口地址定义
#define PC XBYTE[0x7eff]   //C口地址定义
#define COM XBYTE[0x7fff]  //控制地址定义

void DelayM(unsigned int x)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t;
        while(x--)
        {
          for(t=0;t<120;t++);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
{
        unsigned temp,keynum;
        PA=0xfe;
        temp=PA;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20);
                temp=PA;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A;
                        switch(temp)
                        {
                                case 0xee:keynum=0;PB=0xfe;break;
                          case 0xde:keynum=1;PB=0xfd;break;
                                case 0xbe:keynum=2;PB=0xfb;break;
                                case 0x7e:keynum=3;PB=0xf7;break;
                        }
                        while((temp&0xf0)!=0xf0)
                        {
                                temp=PA;
                        }
                }
        }

        PA=0xfd;
        temp=PA;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20);
                temp=PA;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A;
                        switch(temp)
                        {
                                case 0xed:keynum=4;PB=0xef;break;
                          case 0xdd:keynum=5;PB=0xdf;break;
                                case 0xbd:keynum=6;PB=0xbf;break;
                                case 0x7d:keynum=7;PB=0x7f;break;
                        }
                        while((temp&0xf0)!=0xf0)
                        {
                                temp=PA;
                        }
                }
        }

        PA=0xfb;
        temp=PA;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20);
                temp=PA;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A;
                        switch(temp)
                        {
                                case 0xeb:keynum=8;PC=0xfe;break;
                                case 0xdb:keynum=9;PC=0xfd;break;
                                case 0xbb:keynum=10;PC=0xfb;break;
                                case 0x7b:keynum=11;PC=0xf7;break;
                        }
                        while((temp&0xf0)!=0xf0)
                        {
                                temp=PA;
                        }
                }
        }

        PA=0xf7;
        temp=PA;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20);
                temp=PA;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A;
                        switch(temp)
                        {
                                case 0xe7:keynum=12;PC=0xef;break;
                                case 0xd7:keynum=13;PC=0xdf;break;
                                case 0xb7:keynum=14;PC=0xbf;break;
                                case 0x77:keynum=15;PC=0x7f;break;
                        }
                        while((temp&0xf0)!=0xf0)
                        {
                                temp=PA;
                        }
                }
        }
}

void main()
{
  COM=0x90;  //方式0,A口为输入,B,C口为输出
        PA=0xff;
        PB=0xff;
  PC=0xff;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我查了8255的资料,感觉你使用好像有问题。如果想作为扫描键盘用,你应该使用PC口作为键盘矩阵使用。扫描矩阵要求一部分输出,一部分输入。
对8255,在设置好控制字后,是没法让PA口的一部分成为输出,而另一部分成为输出。PB也是一样的。只有PC口是允许一部分成为输入、而另一部分成为输出的。
你的程序中,在设置控制字时,应使
1、PA口作为输出口,PB口作为输出口。
2、PC7-PC4作为输出、PC3-PC0作为输入;或者PC7-PC4作为输入、PC3-PC0作为输出;

网友B:
在此提供一点思路,供参考。
u8 temp;
  if(k1)//k1按下
    temp++;
  if(temp >1)
    temp = 0;
if(temp==1)
  PB &= 0xfe;//PB0输出低电平,LED亮
else
  PB |= 0x01;//PB0输出高电平,LED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