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单电源供电 能检测负值?

楼主:
单片机是单电源供电 能检测负值?

单片机是单电源供电 能检测负值?

单片机是单电源供电  能检测负值?.png

网友A(2021-01-15):
模拟信号经ADC后是没有负值的,不管输入信号如何。如果ADC处理的是+/-信号,ADC的结果的中间值就是“0”,中间值一下的就是负值,在算法中去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信号经ADC后是没有负值的,不管输入信号如何。如果ADC处理的是+/-信号,ADC的结果的中间值就是“0”, ...

那ADC是如何识别负数的呢?

网友C:
这个是电池管理用的单片机,针对测电池电流的设计的。电流采样电阻的电压在充电时和放电时是反的。

网友D:
可以使用电平转换器电路将负向电压转换为参考接地的单端电压,然后可以使用模数转换器测量转换后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ADC是如何识别负数的呢?

ADC不会识别正负电压,ADC有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之分,差分输入的可以直接处理正负变化的信号,如果使用单端输入型,如单片机内带的ADC,在信号进入ADC前应该用信号调理电路把正负信号转变 成0~+v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池管理用的单片机,针对测电池电流的设计的。电流采样电阻的电压在充电时和放电时是反的。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读出负压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电平转换器电路将负向电压转换为参考接地的单端电压,然后可以使用模数转换器测量转换后的电压。

这里没有用到这些芯片  没有多余的附加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不会识别正负电压,ADC有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之分,差分输入的可以直接处理正负变化的信号,如果使用单 ...

那是不是这里文档有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