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NE555驱动无稳态PWM可调方波震荡器 附原理图

楼主:
不多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直接上图

制作完成:

在自制示波器上测试:

自己做着玩,用来测试设备。十分简陋 但也加了频率和占空比调节。

网友A(2021-01-16):
电路图有问题!R1的存在会导致555的供电电压出现大幅度波动!另外,D1,D5必须选择带电阻限流的LED!否则,555的工作电压被钳位在LED的正向压降!这样的电路还是不要贴出的好!

网友A:
而两个可调电阻(电位器)的接法有些不妥,有没有必要用2个!按照图中电路,如果调节过度,调到电位器的最小阻值(这种可能很大),VCC与555的输出短路!可能导致555烧坏!看错了!把调整端5脚看错成3脚输出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两个可调电阻(电位器)的接法有些不妥,有没有必要用2个!按照图中电路,如果调节过度,调到电位器的最 ...

5v会烧?555电压范围不是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会烧?555电压范围不是很大的?

看错了!把5脚错看成3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问题!R1的存在会导致555的供电电压出现大幅度波动!另外,D1,D5必须选择带电阻限流的LED!否则,5 ...

多谢师傅提醒,学习了,模电好多年不涉及了,最近开始重新学习巩固。所以后希望今后可以多多交流请教。 这个电路很粗,网上翻了翻资料照猫画虎,就用了5分钟划鼠标出来的,电阻设计存在问题,LED 电阻在仿真上是失败的,但现实电路运行的还不错,当然,专业点的人一看就会看出问题,我自己做着玩,现在加了铜柱支脚安装了3D打印的外壳。看着还挺好玩的,然后,测试一些简单电路还勉强可以用一下。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而两个可调电阻(电位器)的接法有些不妥,有没有必要用2个!按照图中电路,如果调节过度,调到电位器的最 ...

做完了发现自己加了两个RP的确很蠢,有时间下一版做的时候优化掉。计划近期扩展一下,自己设计一个谐波,三角波发生器练手,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师傅提醒,学习了,模电好多年不涉及了,最近开始重新学习巩固。所以后希望今后可以多多交流请教。  ...

D1用的蓝色LED,相当于一只稳压管,电压应该在2.5V-3.3V之间,所以,电路可以工作,但由于R1的存在,而且D1两端没有并联储能电容,所以,555的工作电压肯定是不稳定的,在555的3脚输出高电平时,由于D5为红色LED,其正向压降比较低,约1.6V左右,所以会出现比较大的电流(因为R1的存在LED不会损坏),此时,R1两端电压降增大,555的工作电压降低。所以电路不能稳定的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1用的蓝色LED,相当于一只稳压管,电压应该在2.5V-3.3V之间,所以,电路可以工作,但由于R1的存在,而且 ...

好,多谢,我测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