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14: illegal pointer conversion单片机编译错误

楼主(2021-01-15):
1602显示18B20测温加串口;各位大佬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咋改啊
main.c(65): error C214: illegal pointer conversion

/****************************************************************
* 实 验 名 :DS18B20温度实验
* 实验说明 :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
* 连接方式 :将DS18B20插到数字温度检测模块的U5上(注意方向),DS_RD接P2.2
*****************************************************************/
//包含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宏定义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设置,bps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define FOSC 12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12M Hz
//#define FOSC 24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24M Hz
//IO接口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PORT P0

sbit DQ = P2^2;                                        //定义DS18B20端口DQ
void SWC(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
//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temperature;
uchar temperature_dec;
uchar qian,bai,shi,ge;
//LED显示字模 0-F 共阳模式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5] =    {'0','1','2','3','4','5','6','7','8','9','.','-','C'};//{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char RomCode[8];         //DS18B20中的RomCode
/*******************************************************************************
* 函 数 名 :Delayms
* 函数功能 :实现 ms级的延时
* 输    入 :ms
* 输    出 :无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if FOSC == 11059200L
                for(j=0;j<114;j++);
        #elif FOSC == 12000000L
          for(j=0;j<123;j++);
        #elif FOSC == 24000000L
                for(j=0;j<249;j++);
        #else
                for(j=0;j<114;j++);
        #endif
}
/*******************************************************************************
* 函 数 名 :LEDdisplay
* 函数功能 :循环显示各个位上的数据
* 输    入 :num要显示的数据
* 输    出 :无
*******************************************************************************/

void LEDdisplay()
{
        disbuff[0]=qian;
        disbuff[1]=bai;
        disbuff[2]=shi;
        disbuff[3]=ge;

        SWC(0, 1, table[disbuff[0]]);
        SWC(1, 1, table[disbuff[1]]);
        SWC(2, 1, table[disbuff[2]]);
        SWC(3, 1, table[disbuff[3]]);
//        SWC(4, 1, table[10]);//显示点
//        SWC(5, 1, table[disbuff[4]]);
        SWC(4, 1, table[12]);//显示℃

        /*wela_1 = 1;          //关闭所有数码管
        wela_2 = 1;
        wela_3 = 1;
        wela_4 = 1;

        wela_4=0;  //显示千位
        LED_PORT=table[qian];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4=1;

        wela_3=0;  //显示百位
        LED_PORT=table[bai];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3=1;

        wela_2=0;  //显示十位
        LED_PORT=table[shi] & 0x7F;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2=1;

        wela_1=0;  //显示个位
        LED_PORT=table[ge];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
/*******************************************************************/
/*us级延时函数  执行一次US--所需6.5us进入一次函数需要11.95us                                    */
/*******************************************************************/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
/*******************************************************************/
/*初始化ds1820                                                     */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presence;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9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4);    //稍做延时
        presence = DQ; //如果=0则初始化成功 =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稍做延时
        DQ = 1;
        return(presence); //返信号,0=presence,1= no presence
}
/*******************************************************************/
/* 读一个字节                                                      */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 (i = 8; i > 0; i--)//循环8次,通过dat变量的依次右移装入8位数据
        {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at >>= 1;                //dat右移1位,准备读取1位数据
                DQ = 1;                        //单片机将DQ拉高
                if(DQ)                        //判断DQ状态,DQ=1则dat的最高位为1,DQ=0则dat的最高位为0
                        dat |= 0x80;//dat或10000000,控制dat的最高位:DQ=1则为1,DQ=0则为0
                //proteus仿真设置为Delay(40)
                Delay(40);                //延时
                //Delay(4);
        }
        return (dat);                //返回值dat即为读到的一字节数据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 (i = 8; i > 0; i--)//循环8次,通过dat变量的依次右移发出8位数据
        {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Q = dat&0x01;        //DQ=dat与00000001,则DQ=dat的最低位(0或1)
                Delay(5);                //延时
                DQ = 1;                        //单片机将DQ拉高
                dat>>=1;                //dat右移1位,准备取下一位数据
        }
}
/*******************************************************************/
/* 温度报警值写入DS18B20                                           */
/*******************************************************************/
void Write_Temperature_alarm(uchar Temp_h , uchar Temp_l)
{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e);                        //将设定的温度报警值写入 DS18B20
        WriteOneChar(Temp_h);                //写TH
        WriteOneChar(Temp_l);                //写TL
    WriteOneChar(0x7f);                        //12位精确度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8);                        //把暂存器里的温度报警值拷贝到EEROM
}
/*******************************************************************/
/* 读取64位序列码                                                  */
/*******************************************************************/
void Read_RomCord(void)
{
        uchar j;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33);                        // 读序列码的操作命令
        for (j = 0; j < 8; j++)
        {
                RomCode[j] = ReadOneChar() ;
        }
}
/*******************************************************************/
/*DS18B20的CRC8校验程序                                            */
/*******************************************************************/
uchar CRC8()
{
        uchar i,x;
        uchar crcbuff,crc;
        crc=0;
        for(x = 0; x <8; x++)
        {
                crcbuff=RomCode[x];
                for(i = 0; i < 8; i++)
                {
                        if(((crc ^ crcbuff)&0x01)==0)
                                crc >>= 1;
                        else
                        {
                                crc ^= 0x18;   //CRC=X8+X5+X4+1
                                crc >>= 1;
                                crc |= 0x80;
                        }
                        crcbuff >>= 1;
                }
        }
        return crc;
}
/*******************************************************************/
/* 读取温度                                                        */
/*******************************************************************/
uchar* Read_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i;
        uchar temp_comp[2];
        uchar temp_data[2];
        uchar temp_alarm[2];
        //unsigned int t;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初始化

        //实际器件:匹配ROM或跳过序列号均可
        //WriteOneChar(0x55);         //匹配ROM命令
        //for(i=0;i<8;i++)
        //        WriteOneChar(RomCode[i]);

        //proteus仿真:跳过序列号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data[0] = ReadOneChar();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 = ReadOneChar();   //温度高8位
        temp_alarm[0] = ReadOneChar();  //温度报警TH
        temp_alarm[1] = ReadOneChar();  //温度报警TL
        temp_comp[0]=((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取温度整数值
        temp_comp[1] = temp_data[0]&0x0f;//读取小数
        //课件程序:
        //t=temp_data[1];
        //t<<=8;
        //t=t|temp_data[0];
        //temp_comp=t*0.0625;
        return &temp_comp;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串口设置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 = 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收发器
        TMOD |= 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计数器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SMOD = 1
        TH1 = 256 -(FOSC/12/32/(BAUD/2)); //计算定时器1初值
        TL1 = 256 -(FOSC/12/32/(BAUD/2));
        TR1 = 1;//启动定时器T1
        ES=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UsartSendTemper
* 函数功能 :串口发送温度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UsartSendTemper()
{
        //发送 T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TI
                SBUF='T';                 //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SBUF,启动串口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发送 :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TI
                SBUF=':';                 //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SBUF,启动串口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发送温度十位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TI
                SBUF=temperature/10+'0';//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SBUF,启动串口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发送温度个位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TI
                SBUF=temperature%10+'0';//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SBUF,启动串口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发送小数点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TI
                SBUF='.';//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SBUF,启动串口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发送温度小数位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TI
                SBUF=temperature_dec+'0';//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SBUF,启动串口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发送换行符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TI
                SBUF='\n'; //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SBUF,启动串口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Lcd1602();
        int count = 0;
        temperature = 0;
        SWC(0, 0,"temperature;");
        //proteus仿真:不读取64位序列码
        //Read_RomCord();         //读取64位序列码
        UsartConfiguration();//串口配置
        while(1)
        {
                if(count >= 200)//采集周期1s
                {
                        temp = Read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 = temp[0];
                        temperature_dec = temp[1]*0.625;
                        count = 0;
                        UsartSendTemper();//串口发送温度
                }
                qian=temperature/100;
                bai=temperature%100/10;
                shi=temperature%10;
                ge=temperature_dec;
                LEDdisplay();//显示温度

                count++;
        }
}

楼主:
51黑论坛_DS18B20温度检测应用设计 (2)这个是有问题的程序

网友A:
#include "lcd.h" 这个我很服,还有你的延时函数,串口发送函数的声明呢?不用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