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图做了一个单片机液位报警,但是这个只能高液位报警,如何增加低液位报警呢?

楼主:
和图上有出入的是:
1.电源是4.5v,
2.180k的电阻是用的150k,
3.没用330欧的电阻
4.原图是4路,我取消掉一路,只用了三路

但是做好后有两个问题:
1.目前按图做好直接测试是低液位LED灯亮,高液位led灯+蜂鸣器响;但是实际使用的话,高液位只有蜂鸣器响,led灯不亮,这是为什么呢。
2.这个只有高液位蜂鸣器响,怎么才能让低液位蜂鸣器也响呢?

谢谢大佬们

网友A(2021-01-15):
第一个问题:高位LED不亮是因为液体是有电阻的,当高位接入T1后拉低了S4的12脚电位S4不能导通;解决办法:把T1换成8550,2.2K电阻的左端断开改接到S4的10脚。

网友B:
1.实际使用时高液位只有蜂鸣器响,led灯不亮是因为三极管be阻抗小拉低了4066的12脚电压,导致S4不能闭合。可以按下图修改电路提高输入阻抗。
2.怎么才能让低液位蜂鸣器也响呢?按图加两个二极管就是简单的或门电路,任何一个高电平蜂鸣器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高位LED不亮是因为液体是有电阻的,当高位接入T1后拉低了S4的12脚电位S4不能导通;解决办法: ...

如果只是这样改,T1和蜂鸣器的连接不做改动,能工作吗?请指教。

网友C:
板凳的电路原理上是对的,查CD4066手册,5V电源时,控制端输入高电平的MIN为3.5V,所以为保证电路正常工作,加一个或门较理想。

网友D:
330欧姆的电阻建议还是加上去,否则LED容易损坏,而且耗电也会太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样改,T1和蜂鸣器的连接不做改动,能工作吗?请指教。

可以的,只是低液位不能报警

网友E:
根据你的电路,在水位达到最高水位时,如果K是闭合的,那么12脚得到的点呀是2伏左右,小于(2/3 * Vcc), 应该不满足CMOS高电平的条件,是不能让S4导通的。建议你把NPN换成PNP,比如8550,基极通过2.2K电阻,接到4066的第10脚,蜂鸣器串接在PNP的继电器。
这样,高水位时,因为S4导通,LED亮。同时由于4066的第10脚为低电平,PNP的发射极 - 基极导通,从而使蜂鸣器发声。

网友E:
这是电路图。没有增减元件。指示把NPN换成了PNP。你可以试试。

水位检测

水位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电路图。没有增减元件。指示把NPN换成了PNP。你可以试试。

在高水位这个电路是正确的,但是低水位的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高水位这个电路是正确的,但是低水位的问题没有解决。

低水位1/4监测点处没有水的时候,4066的第1个开关出于关断状态。电源通过LED1、限流电阻330Ω、R4,使Q3(8050)导通,从而使Q1(8550)也导通,蜂鸣器响。这里的关键是R4的阻值,需要保证即使Q3导通了,电流也不足以使LED1点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低水位1/4监测点处没有水的时候,4066的第1个开关出于关断状态。电源通过LED1、限流电阻330Ω、R4,使Q3 ...

很好的,缺水也能报警了!把Q3换成小功率NMOS如2N7002K就不用担心LED1的问题了。

网友F:
还不如用个湿度度插上去,模拟量可以实时计算液位,比这稳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