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8Pin单片机编程,求思路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各位单片机大佬,能不能帮忙指导,我用的是STC8G1K08A-8Pin

要实现的功能:
1、时时检测输入端P5.5电平(0-5V范围),与单片机 内部1.19V 参考信号源比较
2、大于1.19V,P3.3输出高电平,特效:以柔和渐亮的方式3秒内点亮led
3、小于1.19V,P3.2输出高电平,按1min开,30秒关,接下去循环——1min开,1min关
时时检测P5.5的电平,以1.19V为参考点,实现P3.2 P3.3轮流输出高电平
感谢大佬

网友A(2021-01-15):
ADC采用中断方式进行,这样就不占用太多的程序资源了
利用ADC内部参考电压测量的程序在STC8G的数据手册中,可以参考一下
光电开关和按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中断或者查询方式进行检测
代码最好是自下向上的写,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验证成功再写下一个功能
比如,你先写一个ADC检测的,先保证ADC部分是正常的,再写其它的功能
不要一下写完整个程序再验证,到时候有问题你会无从下手的

网友B:
开一个定时器做时基,对时基计数计算时间,柔和渐亮要用PWM,调节占空比。

网友C:
感觉  既然用1.19V做基准  直接使用比较器 中断 然后判断就可以  至于闪灯 是定时器  是延时那就个人所好了,反正只要一个值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D(2022-08-10):
STC8G1K08没有内部比较器,可先用STC15W204S,然后设P5.5为同相输入端,参考电压设成内部参考电压即可.

网友D:
STC8G1K08A没有内部比较器,选用STC15W204S,然后设P5.5为同相输入端,参考电压设成MCU内部的基本准电压即可.

网友E:
检测电压用AD检测每10MS检测一次再加滤波,,点灯如果是渐变效果用PWM方式 ,,如果亮灭方式直接高低电平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