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线串口WT588S语音芯片驱动程序

楼主:
  1. #include "wt588s16s.h"
  2. #include "delay.h"

/**************************************************************************************************
* @fn             Initialize_wt588s16s_pins
*
* @brief   初始化芯片引脚,BUSY、DATA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Initialize_wt588s16s_pins(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WT588S16S_DATA_PERIPH,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WT588S16S_BUSY_PERIPH,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T588S16S_DAT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WT588S16S_DATA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T588S16S_BUS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WT588S16S_BUSY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WT588S16S_DATA_GPIO,  WT588S16S_DATA);

}

/**************************************************************************************************
* @fn             Line_send_one_byte
*
* @brie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Line_send_on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a_temp = 0;

                for( i=0; i<8; i++){
                        GPIO_SetBits(WT588S16S_DATA_GPIO,  WT588S16S_DATA);        //拉高发送数据

                        data_temp = (data>>i)&0x01;

                        if(data_temp == 0){
                                        delay_us(200); //200us
                                        GPIO_ResetBits(WT588S16S_DATA_GPIO,  WT588S16S_DATA);
                                        delay_us(600); //600us
                        }else{
                                        delay_us(600); //600us
                                        GPIO_ResetBits(WT588S16S_DATA_GPIO,  WT588S16S_DATA);
                                        delay_us(200); //200us
                        }
                }
}
/**************************************************************************************************
* @fn             Line_send_stop
*
* @brief   发送结束标志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Line_send_stop(void)
{
                //地址数据连接符
                GPIO_SetBits(WT588S16S_DATA_GPIO,  WT588S16S_DATA);
                delay_us(2000); //2MS
                GPIO_ResetBits(WT588S16S_DATA_GPIO,  WT588S16S_DATA);
                delay_us(5000); //5MS
}

/**************************************************************************************************
* @fn             WT588S_play_music
*
* @brief   播放音乐
*
* @param   data:控制命令
*
* @return  None
**************************************************************************************************/
void WT588S_play_music(unsigned short data)
{
                unsigned char data_temp_1,data_temp_2;

                data_temp_2 = (unsigned char)(data>>8);
                data_temp_1 = (unsigned char)(data&0x00ff);

                Line_send_stop();
                Line_send_one_byte(data_temp_1);
                Line_send_stop();
                Line_send_one_byte(data_temp_2);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7-28):
还要SPI呢,接口太多了

网友B(2021-10-27):
引用 网友A:
还要SPI呢,接口太多了

那个SPI是语音芯片接SD卡的吧,不是接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