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的值和模拟信号电压的关系

楼主:
1.寄存器的值和模拟信号电压的关系。是不同的电压值  在寄存器上  位有不同的状态是吗?

2.如果TR=100 0000  那TR的值是70吗

如果TR=100 0000

网友A(2021-01-15):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有精度的,小于0.17的变动数值就不会变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有精度的,小于0.17的变动数值就不会变化了!

0.17你怎么算的

网友C:
现成的公式,套一下就得到结果了。0.17是最小当量,即1bit=0.17。

网友D:
TEMP寄存器的高八位只有Bit3~Bit0,所以表达范围是0x0000 ~ 0x0FFF,10进制范围是0-4095,那么温度值范围由Ttemp=0.17*TEMP-270,就是-270 ~ 426.15。
TR寄存器只有Bit6~Bit0有效时,10进制范围范围是0~127,根据Ref=6.8+0.05*TR,计算范围在6.8 ~ 13.15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公式,套一下就得到结果了。0.17是最小当量,即1bit=0.17。

没看懂你啥意思  一个位0.17V?一个位不是包含0和1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EMP寄存器的高八位只有Bit3~Bit0,所以表达范围是0x0000 ~ 0x0FFF,10进制范围是0-4095,那么温度值范围由 ...

EMP寄存器的高八位只有Bit3~Bit0,所以表达范围是0x0000 ~ 0x0FFF-------------这个没看懂。。为什么不是0X00~0XFF或者0X000~0XFFF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EMP寄存器的高八位只有Bit3~Bit0,所以表达范围是0x0000 ~ 0x0FFF,10进制范围是0-4095,那么温度值范围由 ...

还请回复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