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esp8266在AP_STA模式下,通过连接8266生成的热点访问8266内置网页失败

楼主(2021-01-15):
#include<ESP8266WiFi.h>
#include<ESPAsyncTCP.h>
#include<ESPAsyncWebServer.h>
#include "setting.h"

AsyncWebServer server(80);

const char * MESSAGE  = "HELLOW,WORLD!";
const char * MESSAGE2 = "message2!";

void notFound(AsyncWebServerRequest *request)
{
  request->send(404,"text/plain","Not found");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connect_to_wifi();
  server.on("/",HTTP_GET,[](AsyncWebServerRequest *request){
    request->send(200, "text/plain", "Hello World");
  });
  server.on("/get",HTTP_GET,[](AsyncWebServerRequest *request){
  request->send(200,"text/plain",MESSAGE2);
  });
  server.onNotFound(notFound);
  //启动web服务器
  server.begin();
}
void loop()
{
}

楼主:
上面的代码为8266连接到我家WiFi后,再用手机连接8266热点,就可以通过IP访问8266内置网页了。但是我不连接我家的wifi,进行静态ip配置后,不能通过访问ip来访问8266内部网页,求大神讲下原理,拜托了

网友A:
    1、务必确定硬件是好的,关于ESP8266模块可以使用USB转TTL模块来连接,并发送AT指令验证下。
    2、ESP8266模块有个特点,如果对其配置模式后,即使模块断电了,其模式会保存。所以,在做这个AP_STA实验前请务必将ESP8266模块恢复下出厂设置。
    3、恢复出厂设置的AT指令是:AT+REST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务必确定硬件是好的,关于ESP8266模块可以使用USB转TTL模块来连接,并发送AT指令验证下。
    2、E ...

我使用的是ardiuno ide对其编程,不是at指令,我参考的教程中提过这个问题,页使用了相应的方式进行清除